[家电] 新飞冰箱冷藏室调节,1和7哪个温度更低?

楼主(2021-09-13):
新飞冰箱冷藏室内调节旋钮:
1. 这个数字,1和7哪个代表更低温度?
2. 调节的温度是指冷藏室还是冷冻室?
3. 如果是指冷藏室温度,那冷冻室温度如何调节?

网友:
都是傻瓜机,调在3-4之间,一般7最低,放个温度计就知道了

网友:
新飞冰箱冷藏室内调节旋钮:
7代表更低温度;
调节的温度是指冷藏室;
冷冻室温度无法调节。

网友:
找个温度计放里面测一下

网友:
数字越大温度越低,所有的冰箱都一样。

网友A:
只要不结冰,数字越大越好

网友:
数字大冷,一定要保证冷藏室中间大概是4度。。。

有些厂家,出厂默认设置,4档,冰箱中间都7度了,根本达不到食品保鲜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结冰,数字越大越好

  太低 菜冻烂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低 菜冻烂了  ……

比臭了强点~

网友:
转动温度调节旋钮,远离停止位置的数字温度越低,接近停止位置的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