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徒手拆除风扇叶片一例

楼主(2021-09-13):
无意中徒手拆除了两片风扇叶片。Shit!~~

网友:
赶紧舔舔,别浪费了!!!

网友:
趁着出血赶紧测血糖,省了用血糖笔再扎一次了。

网友A:
对称位置继续拆除2片叶片可以继续使用,不然震动太厉害。

网友:
各位都是骨骼惊奇的人才,在下甘拜下风。。。

网友:
正好可以测个血糖。

网友B:
这是9叶,没得对称的两片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9叶片,要做到对称只有一个办法,把叶片全拆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9叶,没得对称的两片

那就拆4片,变成3叶风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拆4片,变成3叶风扇

不对再拆4片,剩下3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拆4片,变成3叶风扇

徇众要求,用钳子再拆了4个叶片,居然稳得一比,风量感觉也没降多少。可惜钳子拆除的叶片断口没有手动拆除的整齐。

网友:
再拆下去就只有1片了,也是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称位置继续拆除2片叶片可以继续使用,不然震动太厉害。

但是问题来了,奇数,没法拆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再拆4片,剩下3片!

拆光也对称

网友:
只有把剩下的拆光了,才能对称

网友:
被小暴力风扇打过

网友:
剩三片用,楼上都是大神。

网友E:
变成3叶风扇后,工作电流变了没有?(变小了还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成3叶风扇后,工作电流变了没有?(变小了还是大了)

变了,改成3叶后工作电流从原来的420mA降为3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