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不起动,换了面板也没反应,怀疑主板坏了

楼主(2021-09-13):
美的微波炉不起动,换了面板也没反应,怀疑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和面板不是一块?  电压看下, 位置开关看一下,继电器看一下,

楼主:
插电显示4个l,然后过一分钟左右就是横杆了,有听到继电器声音,5v有的,继电器工作有12v

网友:
哪那么容易坏,查查几个门控开关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或不到位的

网友:
看主板很好,不应该坏。

楼主:
在某宝上面淘一块回来36元搞掂。真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某宝上面淘一块回来36元搞掂。真折腾。

确定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
CPU应该没有坏,,外围坏了不奇怪

网友:
是不是门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