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个ZX7-250小型电焊机电源芯片爆了,各位大侠帮看看这个怎么修

楼主(2021-09-13):
买了个小型电焊机,用了大约三四次、不到半年时间,再用时刚开电源直接爆了,查了下,应该是电源部分爆了,其中有一个TNY278PN电源芯片爆裂,还有相连部分覆铜线路烧断,详图见最后一张图,也许还有相关元器件烧坏,详见附图。目前已买了TNY280PN准备换上,但不知是不是这个芯片本身问题导致,如果是别的问题导致换了也白搭,各位给分析下。另外,线路中有一个贴片原件,不知是啥,也不知有无损坏,看不出,请各位给瞧瞧,怎么修,或者能怎么改造下。。。。如果换大的功率管,需要换配套的其它相关元器件吗?

楼主:
第一张图片,放大点可以看到细节

网友:
光耦也要换了,

楼主:
光耦?电焊机里还有光耦?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的焊机啊

网友:
啥牌子电焊机

网友:
应该是辅助电源吧

网友:
tny的电源芯片最喜欢自爆了

网友B:
这种焊机属于快销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的焊机啊

所谓的鹰视安凌阳

楼主:
所谓的鹰视安凌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焊机属于快销品

不知淘宝、天猫现在是怎么搞的,卖家页面明明注明三年只换不修,但仅仅五个月后订单页面连投诉按钮都没有,不是淘宝老手真是投诉无门。卖家不同意免费维修(我仅仅要求免费维修),淘宝官方竟然毫无办法,最后是淘宝官方以红包形式把货款返还给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淘宝、天猫现在是怎么搞的,卖家页面明明注明三年只换不修,但仅仅五个月后订单页面连投诉按钮都没有 ...

全款退吗 那不是白捡了个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款退吗 那不是白捡了个电焊机

关键这不是坏了嘛,要是修不好,和没有也没啥两样了

楼主:
哪位能提供一下这类焊机的电路图呢?我想,网上类似直流焊机基本都是类似的电路,一时找不到

网友D:
前几天在单位修好一台泡水炸管逆变焊机,好像是上海通用的,IGBT更换了4只,IRF9640换了1只,散热风扇换了1个,控制板飞线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在单位修好一台泡水炸管逆变焊机,好像是上海通用的,IGBT更换了4只,IRF9640换了1只,散热风扇换了1 ...

你这是电源部分关键器件都换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在单位修好一台泡水炸管逆变焊机,好像是上海通用的,IGBT更换了4只,IRF9640换了1只,散热风扇换了1 ...

仔细看了下,快回复二极管、瞬变二极管、光耦等等可能都坏了,到底是哪个先坏导致的呢?

楼主(2023-03-21):
再来几个大神。。。。。

网友:
这东西头疼,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