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日产松下Technics的SH-8015均衡器又感觉不像是均衡器7片东芝TA75558S运放

楼主(2021-09-13):
松下Technics是以前松下在音频设备领域的商标,后来统一成了现在的松下商标,型号SH-8015均衡器,又感觉不像是均衡器,像是一个控制型号衰减的东西,中间的小窗不是音频指示灯,只是一个增益选择指示,背面有小灯,有EQ控制按钮和均衡推子,多少年前的东西,效果不明显,成色一般,7片东芝TA75558S运放和早期红宝石电容。一次性买了三个,一个雅马哈T-320收音头一个Technics的V5功放。

网友A:
上世纪80年代的东西,电位器和琴键开关都需要好好打理一下,你指的效果不明显可能就是这几个零件接触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世纪80年代的东西,电位器和琴键开关都需要好好打理一下,你指的效果不明显可能就是这几个零件接触不好了 ...

也没杂音,直通正常,可能增益不够大

网友B:
以前的古董, 除了功放, 其它东西应该没什么用了。。。 现在随便一个数字的处理器, 效果都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古董, 除了功放, 其它东西应该没什么用了。。。 现在随便一个数字的处理器, 效果都杠杠的。。 ...

哎,本来也是冲着功放才买的,怎料有问题的洽洽是功放,继电器会出现不吸合,有时候吸合了以后保护

网友:
这确实是松下的均衡器,立体声的,调一个频率时两个声道一起变化。
话说均衡器的调节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调节音色的,一般调节幅度不要太大,否则声音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世纪80年代的东西,电位器和琴键开关都需要好好打理一下,你指的效果不明显可能就是这几个零件接触不好了 ...

这机器风格应该是70年代的

网友C(2022-04-21):
当时的精品,现在也就怀旧了。

网友D:
TA75558S应该就是东芝版的455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75558S应该就是东芝版的4558吧

这个我不太清楚,东芝的芯片还是不错的,jrc的常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的精品,现在也就怀旧了。

试了一下,好像不是现在均衡器的用法

网友:
开关多,没事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太清楚,东芝的芯片还是不错的,jrc的常见些

应该是的,JRC4558也有直列9脚封装的,1脚和9脚是共用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的,JRC4558也有直列9脚封装的,1脚和9脚是共用脚

东芝的芯片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