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打倒霉帝国主义:如何除霉斑?

楼主(2021-09-13):
雨水多,车久停未开,座椅有霉。织物的,如何擦洗求妙方,谢谢各位。图是别人的,看了想扔车。我轻微,但也无法直接入座。
最严重是驾驶位,坐的时间最多,不开空调睡过觉,有汗?
档杆防尘套应该是人造革,无甚养分,而且停车前我全方位细致擦过,居然也斑斑点点。。

网友A:
墙体除霉剂,一喷就灵,记得带手套。

网友B:
强迫症肯定要开始干活了

网友:
买皮革专用的吧,其他的怕把座椅腐蚀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迫症肯定要开始干活了

是的。made刚才看了下,有个车主开了后,直接进icu,军团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体除霉剂,一喷就灵,记得带手套。

有无后续不良影响?怕请走菩萨来了佛

网友C:
看着好膈应啊不行先放太阳下暴晒一下,再清理,然后84上

网友:
  惨  ,车还可以 都这样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made刚才看了下,有个车主开了后,直接进icu,军团菌。

是的 而且表面的除掉了,皮革织物下面的理论上也有,要么清理后暴晒,要么拆洗或者换掉,不然进入车里就有股霉味,对了还有就是有没有车里什么部位渗水或者倒灌那种,晚上看玻璃有水气说明潮气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无后续不良影响?怕请走菩萨来了佛

等霉点云除后,再用湿巾擦一遍,不放心的话,就去买专用的皮革除霉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而且表面的除掉了,皮革织物下面的理论上也有,要么清理后暴晒,要么拆洗或者换掉,不然进入车里就 ...

漏水应该无。晚上无水汽。实际上发霉初期我已察觉,当时只有驾驶座屁股位置略有几块白斑,这时候梅雨季节已过,我麻痹了。没想到后续雨水也会影响,而且我位置太背阴+车底路面有积水(别处干了,我这车位得好久)

网友D:
长期和霉菌接触会不会引发癌症啊,纯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膈应啊不行先放太阳下暴晒一下,再清理,然后84上

84太刺鼻。我准备75%酒精,喷壶

网友:
让我又多了个不买车的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期和霉菌接触会不会引发癌症啊,纯好奇

黄曲霉素是。其他容易生病,但也不可能完全避开。谁家里没有霉变?霉菌孢子到处有的。尤其南蛮,墙壁都容易发霉的,也没见高发癌症啊。。。

网友E:
开斯巴鲁就不在乎换个交4S店全套除霉菌啦

要自己弄的话,也简单,洗洁精兑水,清洁布擦干净,然后阳光下曝晒几天,第一步算完成。然后要彻底的话,擦干净后用碧丽珠抹两遍,两遍之间间隔一天,这是第二步。要求高的话还有第三步,车用臭氧除臭机,挂进风口上,用10次,每次15分钟,把空调风道里的霉菌也彻底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斯巴鲁就不在乎换个交4S店全套除霉菌啦

要自己弄的话,也简单,洗洁精兑水,清洁布擦干净,然 ...

谢谢指教!楼图不是我车,示意的。我是织物座椅。

你提及空调风道,确实也是我担心的,因为霉菌孢子会飘散。但也有可能不会有,因为我平时比较注意空调在停车熄火前2分钟关闭AC吹大风,应该属于比较干净的。

准备用内窥镜看一下先。

网友:
我的车下雨没关窗被雨淋过,发现后赶紧关了窗,结果第二天就大太阳猛晒,几天没动车,等用车时发现里面已经长小蘑菇了,霉味非常重。还好车不常用,不然人坐里面会被熏死。我用3%硼酸溶液清洗后,把那种几W的紫外线+臭氧消毒灯放车里面照了几天,才有所好转

网友F:
兄弟这车被生化袭击过吗?对付霉菌我用过的最好的办法就是84,墙面上生霉菌后用84,连菌斑都留不下。建议你在长霉菌的部位用蘸满84的毛巾擦拭,进风口处打开通风,往里喷8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这车被生化袭击过吗?对付霉菌我用过的最好的办法就是84,墙面上生霉菌后用84,连菌斑都留不下。建议你 ...

多谢指教。我图是找别人的,自己比这个轻微。但从头枕到屁股都有,有建议说先吸尘器吸一下,有必要否?我怕孢子污染吸尘器也挺烦的?

进风口喷84,是对付空调管道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