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65W充电器CDQ07ZM无输出维修

楼主(2021-09-13):
小米65W充电器CDQ07ZM,这个网上拆解很多了,就不一一展示了,
故障是无输出,拆开发现保险完好,那应该初级没有大短路,量了下桥堆和电容,
量到次级输出电容发现短路了,电容拆下来再量板子还是短路,
往下找到了这个东芝TPH4R10ANL同步整流管(紫框)短路了,

马家买了,但是到货的是TPH4R50ANH,换上试了下也没问题,输出正常
把两个参数贴出来,也请教下大佬指导下有什么区别,能不能代换

网友A:
可以代换,不一定要同型号,参数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不一定要同型号,参数差不多就行。

多谢指导

网友B:
这种大功率充电器还是有维修的价值的,单独买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功率充电器还是有维修的价值的,单独买也不便宜。

海鲜市场10块1个,买了俩,都搞定了,挺划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鲜市场10块1个,买了俩,都搞定了,挺划算的

咸鱼的故障充电器,楼主自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的故障充电器,楼主自己修好了

比较便宜嘛

网友D:
这种就是开壳麻烦,而且损伤外观。话说芯片现在涨的也不成样子了

网友E:
直接换一个整流二极管代替场管,改成非同步整流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就是开壳麻烦,而且损伤外观。话说芯片现在涨的也不成样子了

拆了好些个了,这个开壳没怎么麻烦,损伤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一个整流二极管代替场管,改成非同步整流行不行?

应该不行的吧,那控制电路也要改的吧。这个要大神指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一个整流二极管代替场管,改成非同步整流行不行?

效率降低,,发热增加,,体积也增加,,关键是开关速度慢的话也非常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效率降低,,发热增加,,体积也增加,,关键是开关速度慢的话也非常容易烧 ...

受教了

网友G:
给个链接也买两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个链接也买两个玩玩

上午问了,卖完下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