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SD固态SM2258/2259/2262/2263量产开卡软件设置

楼主(2021-09-13):
2258/2259开卡次序设置

2263XT

2262EN/2263EN
还有其他需要可以找我,我是维修的,SSD U盘软件

楼主:
开卡1,开卡2区别看我标识哪里

网友:
收藏一下,哪天用的着了,不用到处问、、、

网友:
收藏了  楼主千杯不醉!

网友:
说了些啥?毫无章法!胡乱开车?

网友:
收藏一下,哪天用的着了

网友:
写得有点粗

软件版本,硬件后缀都有很多细节,没写清楚。

网友:
也来收藏下,原来楼主是高级维修工程师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你那个2but设置是啥意思呢,我一般是0. Reference Original Bad,勾上rdt跑完后,2. Reference Run Time Bad开卡就完了。
你这个多了一个步骤呢,还有你第一步rdt选0吗,我看好多都说选1啊,啥情况

网友A:
请问楼主2262en,开卡报UNlock fail怎么处理?

网友B:
假三星的2259如何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2262en,开卡报UNlock fail怎么处理?

先排除是不是flash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困扰我大半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三星的2259如何开卡?

拆开看主控和颗粒找对应的软件开

网友:
老师帮我看看这块2258的卡,短接点在哪呢?

网友(2021-11-08):
2263en 怎么开卡呢?

网友:
太强了,感谢大佬

网友:
开卡成功只能识别30G什么情况   现在重新开卡开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