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 p1w行车记录仪SD无法卡入卡槽应急处理

楼主(2021-09-13):
papago p1w行车记录仪一月份帮忙换过电池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2231-1-1.html,这回找我说不能录像

看了一下,SD都无法卡入卡槽。按到底不能锁止,手送SD卡就退出

只能是卡槽的问题,拆开。不揭盖也无法明白锁止的结构是如何的。没备件拆废了还得买元件

仔细观察,这里有弹簧

用镊子直接抽去弹簧

果然好用,不可能弹出来

装回,屏幕排线设计得真别扭。

记录仪上的开关帽放置到右侧ON位置,就能挡着SD卡也不用担心卡滑出。下回取卡就得用镊子夹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卡弹不出来,好像是弹簧断了

网友A:
建议在卡上粘个胶带什么的,一拽就取出卡了,不排除有高温融化失效的可能性,还有一个法子是,在卡后面打个眼,弄根细绳上去,一般新出的都是黑胶体,只有很小一截,后面全是空的,对芯片无影响,不排除是那种老式的SD卡,有PCB的(我不推荐打孔,这样会失去质保,如果是那种老式的SD卡,直接打到芯片就坏了),但是,不是楼主自己的东西,还是算了

网友:
安装SD卡的记录仪不多见啊,一般都是用TF啊

网友:
有miniusb和sd卡,挺老的产品了吧

网友:
也是方法,去掉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卡上粘个胶带什么的,一拽就取出卡了,不排除有高温融化失效的可能性,还有一个法子是,在卡后面打个 ...

我的华为荣耀平板5,中兴z17mini手机,都是存储卡加文具店常用透明胶带,省的找取卡针,曾经拷贝游戏数据存档碎文件非常快,可惜像MineCraft新版指向手机内部存储。不小心点错成纯净模式,被可恶的鸿蒙删了几个地图存档,十几个addons,辛亏我经常压缩成zip文档,台式机有备份,大概损失3个MineCraft国际绿色基岩版地图,被删6个addons,估计鸿蒙建议我网易不可离线,以后不敢再买华为。楼主的记录仪存储卡弹簧出问题比较少见,我遇到运动相机存储卡半路脱落,好在公路能找到,后来想办法挡住不能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