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普通850热风枪改数显

楼主(2021-09-13):
早几年买的二手850热风枪,心血来潮,改归数显。网上买4线发热芯,又买了温度表,从旧键盘线拆了两根细线做感温头到主机用。原风枪加热原来是双线并用的,本想从其中分一组出来给感温用,后怕负载不起,另外穿线了。温度计原来想从主板取电,但主板的低压都是电阻降压的,不但不稳定,接上还会影响主板工作。于定找个闲置12v开关电源,打开外壳取主板给温度计供电,220V接在气泵上。

网友:
折腾万岁。不过我一般是直接买数显的。

网友A:
我没看懂,你是用的原来热电偶感应头?还是又装了一个感应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懂,你是用的原来热电偶感应头?还是又装了一个感应头?

新的发热芯带感应头,4线,两线加热,两丝测温。不用温度计配的感应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发热芯带感应头,4线,两线加热,两丝测温。不用温度计配的感应头。 ...

我的就是4线发热芯可以直接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4线发热芯可以直接改吧

试一下啊,如果表显示负值就对调一下探头两线。

网友(2021-11-25):
几次想改都因为用的不多没对手,请问温度显示误差大否?

网友(2024-06-26):
不错,有空我也跟着改一个

网友(2024-09-10):
这个方案温度是好显示了,但怎么样调整温度呢?

网友(2025-03-22):
直接搞个温控仪装上去 舍弃原有温度控制部分 只保留风速电路 ,温度调节范围更广 ,温度也更恒定高效。

网友:
这个除了折腾之外好像没什么实际意义,现在买一个数显的850也就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