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现在用的都是什么焊台来修豆浆机呀

楼主(2021-09-13):
大家现在用的都是什么焊台来修豆浆机呀?
昨天有人拿了个苏泊尔的豆浆机来修,拆开后发现有点复杂,线路不好焊,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修豆浆机都是用什么焊台修的。

网友:
修啥东西貌似跟焊台没啥关系。技术到位十几块的最普通的电烙铁都能干,技术菜的给上千的设备都修不好。不是吗?

网友A:
早就没用焊台了,我都是在灶台上加柴把铁块烧红去焊的。万用表昨天刚扔垃圾桶,测电压就单手,测电流就双手,测频率就看脚的抖动

网友:
楼上的这方式很特别啊。

网友:
当然必须是谷德海普无铅焊台,别的都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没用焊台了,我都是在灶台上加柴把铁块烧红去焊的。万用表昨天刚扔垃圾桶,测电压就单手,测电流就双手 ...

大家测电压不都是拿舌头舔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测电压不都是拿舌头舔么

脚抖是火线,不抖是零线

网友:
能活着真不容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脚抖是火线,不抖是零线

伸舌头是高压电,不伸舌头是低压电。

网友:
我用电焊机,3.2的j422,130安的电流。

网友:
3楼的方式很特别,0成本维修,哈哈

网友:
斗鸡那个换板,打胶的也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