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串锂电池供电的LED是3串还是4串好?

楼主(2021-09-13):
3串1W的正白光LED接3串18650电池供电,加一个6.2Ω1W的金属电阻限流,电流在250MA左右,但是电阻很烫,怕坚持不了多久电阻就要报销了。而4串1W的LED不串电阻限流接3串18650也能点亮,但是亮度就是不太亮而已。而接可调降压模块调压到10V,实测电流不到300MA,不过降压模块的散热片也很烫。

大家都是怎么做12V供电的3串LED灯的?专门做一个恒流电路吗?

网友:
用这个:OC5136,8V~80V降压恒流IC ,LED驱动芯片。内置MOS开关降压型LED恒流驱动器,0.8A输出,90v耐压,分档高低亮调光,频率固定buck。

网友:
应该用3串LED,最好用恒流驱动(专用集成电路或三极管均可,也可以用一只7135的高压用法,电源端接电阻和稳压管),电阻限流电流变化较大(电池充满电后,电流会比较大)。

网友:
PT4115便宜量又足,用CX8835更高效

网友:
给LED供电,你不想用恒流电源啊?串电阻供电?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不是不想用专门的恒流供电,但是手头没有这些驱动芯片,而且也麻烦啊,没有电阻这样简单粗暴,做起来容易啊。

查了下PT4115的电路,感觉还算简单,我应该可以可以做起来——各位能推荐一个这芯片的12V供电驱动3-5W LED的电路应用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不是不想用专门的恒流供电,但是手头没有这些驱动芯片,而且也麻烦啊,没有电阻这样简单粗 ...

简单点,你串二个6.2的电阻就是灯暗点,肯定坚挺,如果电阻多的话4个,二并二串就安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不是不想用专门的恒流供电,但是手头没有这些驱动芯片,而且也麻烦啊,没有电阻这样简单粗 ...

PT4115只要计算电流,你可以加电压,加串LED,电源电压比LED高一点就行了。12V带3个LED,电流0.5A差不多就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你串二个6.2的电阻就是灯暗点,肯定坚挺,如果电阻多的话4个,二并二串就安心了。 ...

刚才试了下串2个电阻,接上去就不会立刻发烫了,电流在100-120MA左右,暗了一点。

太奇怪了!按说白光LED工作电压是3.8V,我串6.2欧姆的电阻也就是200MA,按照LED计算器去计算,推荐的安全电阻是1/2W,而我用了1W,为什么就发热那么厉害呢?变成了12.4Ω,电流降一半就不太发热了,难道电阻功率太大会影响电阻发热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串2个电阻,接上去就不会立刻发烫了,电流在100-120MA左右,暗了一点。

太奇怪了!按说白光LE ...

不是吧,一般来说LED电压在3.3V左右,0.2*6.2=1.24V,我想想电流应该不止0.2A

网友:
块八毛4115驱动块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一般来说LED电压在3.3V左右,0.2*6.2=1.24V,我想想电流应该不止0.2A

白光LED的工作电压,在3.3-3.8V之间吧,电工计算器里选择白光LED的默认电压,就是3.8V的。

我接6.2欧姆电阻,接3串1W LED时,万用表实测电流是250MA,比计算值大;但是2串电阻之后,实测电流在100MA左右,和计算值相符。

至于直接4串1W的白光LED接12.6V电源,实测电流很小,也就十几MA左右,如果做小夜灯亮度倒是足够,只是电流差那么多,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光LED的工作电压,在3.3-3.8V之间吧,电工计算器里选择白光LED的默认电压,就是3.8V的。

我接6.2欧姆 ...

也就是说那个LED的电压就应该在3.7V,4串时分到每个LED为3.15V已经低于正常导通了所以微亮,3串6欧250MA,12欧100MA左右就完全符合了

网友B:
不考虑损耗,不考虑温升,电阻限流就行了
要求精度高,可以选择431+三极管恒流的方式
要求节能稳定,还是恒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损耗,不考虑温升,电阻限流就行了
要求精度高,可以选择431+三极管恒流的方式
要求节能稳定,还是恒 ...

也就两三处用个3W的,要求也不高,相关、想着损耗应该也不至于太大,应该就只用电阻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那个LED的电压就应该在3.7V,4串时分到每个LED为3.15V已经低于正常导通了所以微亮,3串6欧250MA ...

有可能,LED这工作电压和电流不同,还真是让人混乱:比如同是5730的吧,有些是0.2W,有些是0.5W,电压有些标准3.3V,有些标准3.6V,又不知道肉眼怎么去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LED这工作电压和电流不同,还真是让人混乱:比如同是5730的吧,有些是0.2W,有些是0.5W,电压有些 ...

LED主要参数是电流,电压与电流比值不是线性的,电流与亮度也不是线性的,白光蓝光电压一般接3.4v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