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0v220V切换电路

楼主(2021-09-13):
收到一台100V机器,发现是插错电压烧坏了的,找不到维修图纸,
只找到个相似机型的,图纸是双电压切换的,而我的只机器只安装了100V所需元件。

网友:
110V和220V切换开关的,是不是就一个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
100v的不是国内的电器吧?

网友:
这个比较奇怪,转到220v时硅桥中短路一个2极管是没事,但是造成另一2极管对电源短路就不成了吧?

网友:
切换到110V时相当于D2 D3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