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败的5.8元<国际电工KN-GY2>人体感应开关拆解

楼主(2021-09-13):
这个和以往坛友所发的PP,线路略有不同。板上那个8脚IC的丝印被擦掉了,大厂也小器。

网友:
还是可以的,胜在价格便宜,给个链接,让我去摆一下

网友:
单线效果不好,另外要是面板再加上两个开关就好接线了,可以选择普通开关,或者光控开关

网友:
86型红外线人体感应开关面板家用楼道220v传感器智能开关模块延时【在售价】5.80 元-----------------【立即下单】点击链接立即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ANXqzhu

网友:
感谢爆料已下单,不知道哪来的首购金1元加淘金币1毛7,4.63元到手

网友:
国际电工算个锤子大厂,山寨而已,又不是TCL国际电工

网友:
这货我喜欢用带继电器的

网友:
但是通过各种薅羊毛活动现在也算是一个知名品牌了,家里不少开关插座都换成它了。

网友:
这个价···体验一下又何妨···我买了不少国际电工的单开五孔,仅仅作为小功率电器开关,每一个都做工长相不太相同,但有开关就是硬道理,比单纯的五孔多了个选择,为嘛不呢?

网友:
国际电工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牌子,就是靠 打tcl的擦边

网友:
热敷理疗袋24!电热水龙头51

网友:
淘宝签到加淘金币3.23到手

网友:
我买过那种86插座底部带感应灯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