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大家看一下“山寨货”怎么样?

楼主(2021-09-13):
手感还行,就是个别键位需要按的力度大一点,相对于卡西欧5800来说的,

带太阳能板,如果不装电池,就是有光他就亮,没光绝对不亮的那种,

比小厂家的假太阳能还是要强很多的。

两粒电池,L115F

螺丝还是不少的,键盘是固定的,拆了就散了,

我还留着考试用呢,就不拆了。

看看这太阳能板,多亮,估计不会比共享单车的转换效率低。

这是显示屏。分辨率就不数,数了半天没数清,

在功能里还可以设置清晰度,就是明和暗。

这牛屎,不是很圆。

大家凑合着看吧,价格嘛,淘宝看了一下,现在有卖38.9的,

总体还说还可以,功能全,按键舒适,没电了还可以拿太阳下晒着用。

网友:
还需要太阳下才能用?好像这边的就灯下面也能用

网友:
得力的有些东西做的还不错,价位也不算太高

网友:
就是个别键位需要按的力度大一点——得力

网友:
数码值得买以前有推荐过,9.9包邮。

网友A:
这款是山寨的卡西欧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山寨的卡西欧什么型号?

卡西欧的计算器都不带太阳能板,其实就是个82es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西欧的计算器都不带太阳能板,其实就是个82es

我感觉这个屏幕分辨率比82es高很多。

网友:
直接连山寨对象的型号都山寨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西欧的计算器都不带太阳能板,其实就是个82es

卡西欧991就带太阳能,试过可以脱离电池使用。

网友:
我考试都是带2个,以防万一,主用991CN,备用82ES,均用正品卡西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