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杰伟士JVC 锂电池BN-VF808U 改外接电池失败 相机 硬盘录像机

楼主(2021-09-13):
60元某鱼线下购得30G JVC硬盘录像机 功能正常 1080P 拍摄效果还可以,可惜电池不行了,待机时间很短,且没有充电器
于是一天头脑一热就开始要改装:
失败原因怪自己太大意:没想到这个电池也有断电锁芯片功能
发图

是原装电池 不知是什么工艺 字很清楚

用大刀切的四边 后边的胶特别的粘,最后用了解胶剂 电池外壳的质量也特别的好 翘了好多次都没有搞坏

松下 14500锂电池  后期充电发现坏了一节 另外一节还是好的且 放了几天电压并没有下降
这种电芯全网只有一家在卖26元一节

之前看过改装数码相机的视频,某宝有改装好的电池盒可以外接18650的充电宝

芯片保护板

发贴不易 欢迎留言提问 谢谢观赏

网友A:
你既然用外接电源,为什么不直接插?为什么要通过电池去改呢?

网友B:
这东西也带断电自锁?

网友C:
隔壁论坛有全新的飞利浦14500电池卖,2元一节,

网友:
我用的408电池,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用外接电源,为什么不直接插?为什么要通过电池去改呢?

外接电源也是特别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也带断电自锁?

是啊,太大意 之前只知道笔记本换电芯会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壁论坛有全新的飞利浦14500电池卖,2元一节,

矿坛吗 还是音响DIY  但保护板锁了也没用了

网友:
这么多脚的芯片,大概率带锁
试一下跳过保护板、电池直接接正负极,能不能正常开机
能的话换通用两串保护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坛吗 还是音响DIY  但保护板锁了也没用了

是矿坛,想不到这种电池也会被锁,是否有可能是保护了?保护了外接电源激活一下看看

网友D:
自锁,真的设计失败

网友E:
这种14500电池容量低,续航真心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14500电池容量低,续航真心不行了。

是啊 不知道满电可以用多久

网友:
我改失败过松下相机,电池飞线外供电焊接还是1小时后关机,估计保护板有容量计芯片。不少相机电池保护板带锁,估计G7x第1代佳能也是,为了一点点升级先取消线充,然后从2到3代以后加线充,第1代机子刚出来4000元以上,原装电池300元以上,大多数笔记本电池都比佳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锁,真的设计失败

对厂家,是非常成功的设计

网友F:
看来以后换相机电池还得在线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以后换相机电池还得在线换啊

芯片一多就要小心

网友:
用外接电源可以开机吗?

网友:
bc要接分压电阻吧,不然板子检测两节电池不均衡不会输出
还有很多保护板要充电才能激活输出,不是接上电池就有输出的

网友:
目前14500最高容量也就600多mAh,更多的用的是18500电池,那个容量大,有2000mAh。全网卖14500的多的去了,基本上卖锂电池的都有卖,大概5-10块钱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