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08年的骐达到底是用多少号的刹车油?DOT3 or DOT4?

楼主(2021-09-13):
网上都说用dot4,但是我见盖子上写着dot3。

网友:
盖子对的概率大。。。最准确就是车辆手册。。。

另外你这个瓶子不见得靠谱,这玩意大厂不贵的。。。

网友:
dot3和dot4兼容的,dot3的寿命长一些

网友:
DOT3和DOT4的区别就是DOT4的沸点更高,那当然是选沸点高的,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网友A:
我的车从来不考虑,3和4 随便加,混着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从来不考虑,3和4 随便加,混着加

为什么是加不是换。我一般3年6万换掉。不过确实3的时间比较长,花冠用dot3连续8万公里6年都没出现刹车问题,同样的情况我另一台车dot4的,4年8万公里的时候就出现过刹不住,abs都没有反馈力的情况差点追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加不是换。我一般3年6万换掉。不过确实3的时间比较长,花冠用dot3连续8万公里6年都没出现刹车问 ...

我换刹车片的时候会调试一下,放一部分再加满

网友:
我的骐达7年没换,刹车也正常,今年保养时考虑到时间太久,又要出趟远门,才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刹车片的时候会调试一下,放一部分再加满

其实你这个做法也是好的,我也考虑过每年都按照排空的方式放一部分出来,一定要着车通电的情况更换,目的是把abs泵的部分都换掉。

网友:
骐达说明书上还写换机油加SG以上级别的润滑油好了,真是吃苦耐操

网友:
日产的这个1.6发动机是好,抗操有力不挑食,矿物油合成油随便,就是CVT拖后腿,底盘件也略有不足,到期就得换。

网友C:
盖子上写着dot3,可以用D4,D4向下兼容D3,而且D4性能比D3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盖子上写着dot3,可以用D4,D4向下兼容D3,而且D4性能比D3好

ddot3是不是比dot4寿命长?

网友:
4兼容3的,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加不是换。我一般3年6万换掉。不过确实3的时间比较长,花冠用dot3连续8万公里6年都没出现刹车问 ...

突然出现???

网友D:
我的06款的到现在也没换过

网友:
DOT4向下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06款的到现在也没换过

比我早两年,一年两审很不方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我早两年,一年两审很不方便吧?

06年底的,下次审才1年两审

网友:
一年两审不能忍啊,还是换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