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个罗技代工的联想鼠标拆解看看

楼主(2021-09-13):
这个鼠标居然还没坏,拆完左侧铁丝不会装了!!又买了双飞燕的为了晚上玩坦克世界静音。

网友A:
  这货 比双飞燕强多了 ……

网友:
居然不会装了!
应该没有难度的吧?

网友B:
现在罗技都没有这种鼠标了,要不是用编码器的,要不还是光栅的,但用的是双模滚轮,所以中键按的都没有这种老款的爽。
那个L型的铁丝是别在滚轮的支架上,再装入滚轮,Ω型的钢丝套在滚轮最外面那个轴上,然后再把整个滚轮总成放进底壳的凹槽里,注意Ω型的钢丝两头要撑在凹槽两端。

网友C:
这种光栅手感10年都不会变弱,而且滚轮不会失效,但是缺点就是噪声,有些方法是套一个小塑料管在那个铁丝上缓冲噪声

网友D:
这是经典款呀,N个品牌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经典款呀,N个品牌机都有。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以前有一个dell鼠标也长这样,可惜是编码器的,用了好多年,微动挂,丢垃圾了

网友:
我有个 罗技给HP代工的  用了十一年了 还在用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不会装的小东西,我是拆出来换微动后找不到,自己拿个钢丝做的,现在还在用,20年了

网友:
当年,大部分的电脑厂家都是罗技的代工,质量杠杠的,当时经常买的是康柏 HP ,方正,联想。。。。。。。只可惜我当年还不会换微动。哎。

楼主(2024-02-04):
引用 网友C:
这种光栅手感10年都不会变弱,而且滚轮不会失效,但是缺点就是噪声,有些方法是套一个小塑料管在那个铁丝上 ...

买的双飞燕鼠标用了一年坏的也是微动开关,又买一个同型号,坏了拼吧,主要是静音。新的红光也感觉不到比老款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 比双飞燕强多了 ……

买的双飞燕鼠标用了一年坏的也是微动开关,又买一个同型号,坏了拼吧,主要是静音。新的红光也感觉不到比老款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罗技都没有这种鼠标了,要不是用编码器的,要不还是光栅的,但用的是双模滚轮,所以中键按的都没有这种 ...

买的双飞燕鼠标用了一年坏的也是微动开关,又买一个同型号,坏了拼吧,主要是静音。我只用左右键,很少用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