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是什么牌子的万用宝,有人认识吗?

楼主(2021-09-13):
看不懂啥牌子,电池不知道咋配
wechat_upload1631532885613f375580470
wechat_upload1631532886613f37568f1f1
wechat_upload1631532887613f37577bb03

网友:
拆出来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国内代工的 这电池和论坛里面一个做库存工具带的电池通用 我应该还有一块电池的外壳和充电器 当时很多人都买了 改装帖子很多的刚发现这家店就有你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4237220200

网友:
基本没电池,改了电池仓,用的16.8v B版电池,用起来很带劲哦

网友:
上面那款的电池跟普通电池的正负极是相反,开始时不知道

网友:
看到这造型 就想到20元左右的充电钻电池  经典的3节18650 串联12v
其他最好拆开看看 正负极是否和手电钻上的一样

仔细看了下  看到有灯  那就得 拆开看看正负极了 不然正负极反了 灯电路会烧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被拍走了,没机会了

网友:
没了解过这种万用宝,这种工具是不是就是个大个儿的哆嗦机啊

网友A:
显然是前面几位坛友提到的那款,品牌应该是伟泰克,配件不全的库存充电钻和万用宝本坛都先后热过一阵子。万用宝耗电比较厉害,就算有原配12V电池续航能力也是个问题,最好自己改装大容量的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前面几位坛友提到的那款,品牌应该是伟泰克,配件不全的库存充电钻和万用宝本坛都先后热过一阵子。万 ...

牛了,看着是这款,听你这么一说感觉应该搞插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了,看着是这款,听你这么一说感觉应该搞插电的

是这样,如果平时用得不多或者每次使用需要较长时间,最好还是备个插电款,还省去了维护充电电池的麻烦,充电款的主要优势在于市电不便取电的场合。
我也是因为有配套齐全的同款充电钻才买的这种万用宝裸机,但感觉很不实用,用不一会儿就没电了。当然电池差些也有关系,换成高品质大容量动力电池应该会好些。但不管怎么说,单串锂电池用于这种需要大电流的设备,续航总是个问题,马刀锯等设备也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如果平时用得不多或者每次使用需要较长时间,最好还是备个插电款,还省去了维护充电电池的麻烦, ...

充电款的主要优势不是可以在市电不便取电的地方使用,而是没有电线带来的使用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