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尔LED照明,遥控器调光+WIFI智能型调光电源+铝基板带透镜模组

楼主(2021-09-13):
海尔LED照明,遥控器调光+WIFI智能型调光电源+铝基板带透镜模组
有电源+LED模组整套的改装套件,其实就是全新灯具拆下的

价格:35元起,单套包邮非偏远区域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20.567d4735YuwOtv&id=655596526227

带透镜铝基板LED模组,显色指数R80+,配套APFC智能型LED驱动电源,能实现高功率因数的同时(PF:0.90),可以做到完全无频闪;

三种变色温控制方式,可以任意调整灯具亮度和色温:
1.开/关墙壁开关,可以切换色温(白光亮/黄光亮/白光和黄光同时亮)注意:只能切换色温,不能调亮度;
2.配套遥控器调光,可以任意调整亮度和色温;
3.WIFI调光:通过微信添加公众号,可以任意调整亮度和色温,实现远程控制(添加WIFI的功能,按配套的说明书指示操作)

该智能LED模组改装套件,是升级灯具模组好选择,几十元的DIY改装成本,能达到几百元/上千元灯具的效果;

根据模组的形状不同,做了四个套餐(A/B/C/D),每款的功率,都在50W以上,主要区别就是模组尺寸和形状不同,配的电源和遥控器,都是一样的;
可以按自己灯具的需要,拍要合适的模组,测试合格再发货,回去自己接一下线材就可以了,使用非常方便!!!

遥控器和驱动电源
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说明书,
里面有遥控器和驱动电源配对的操作方法,以及如何连上WIFI的方法,这个是用微信,扫描公众号来实现的.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DC端的输出端子,PH3P插座
遥控和WIFI接收电路板
背面
屏蔽盒里面的,应该是WIFI模块,不过,没有拆开了
遥控器正面
遥控电路板的正面
电路板背面
一堆牛屎,一颗IC
好像比普通的遥控器,用料更足一些

根据模组的不同,做了四个套餐:

一.套餐A-四条307X51mm模组智能套件
每条模组尺寸:307X51mm;
灯珠串并方式:9串1并*2;
灯珠规格:2835灯珠,单颗灯珠电压:6V DC;
四条模组总功率:58W;
套件清单:四条LED模组及连接线/一只LED驱动电源/遥控器及说明书配件一册(内有七号电池一对,但不保证质量,如不能用,请自行更换新电池)
二.套餐B-四条225X47mm模组智能套件
每条模组尺寸:225X47mm;
灯珠串并方式:9串1并*2;
灯珠规格:2835灯珠,单颗灯珠电压:6V DC;
四条模组总功率:58W;
套件清单:四条LED模组及连接线/一只LED驱动电源/遥控器及说明书配件一册(内有七号电池一对,但不保证质量,如不能用,请自行更换新电池)
三.套餐C-四条185X67mm模组智能套件
每条模组尺寸:185X67mm;
灯珠串并方式:8串1并*2;
灯珠规格:2835灯珠,单颗灯珠电压:6V DC;
四条模组总功率:53W;
套件清单:四条LED模组及连接线/一只LED驱动电源/遥控器及说明书配件一册(内有七号电池一对,但不保证质量,如不能用,请自行更换新电池)
四.套餐D-四条210X135mm模组智能套件
每条模组尺寸:210X135mm;
灯珠串并方式:7串1并*2;
灯珠规格:2835灯珠,单颗灯珠电压:6V DC;
四条模组总功率:50W;
套件清单:四条LED模组及连接线/一只LED驱动电源/遥控器及说明书配件一册(内有七号电池一对,但不保证质量,如不能用,请自行更换新电池)

楼主:
有一个带灯具底盘的半成品灯具,有没有朋友用得到的?

就是一只灯具,没有灯罩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7.39904735OB8yrh&id=654784244084

四条LED模组,带透镜
带双色温驱动电源,配遥控器,有WIFI调光的功能
总功率:40W
LED模组基板材质为玻纤板

底盘尺寸:465*465mm

楼主:
带透镜铝基板LED模组,显色指数R80+,配套APFC智能型LED驱动电源,能实现高功率因数的同时(PF:0.90),可以做到完全无频闪;

三种变色温控制方式,可以任意调整灯具亮度和色温:
1.开/关墙壁开关,可以切换色温(白光亮/黄光亮/白光和黄光同时亮)注意:只能切换色温,不能调亮度;
2.配套遥控器调光,可以任意调整亮度和色温;
3.WIFI调光:通过微信添加公众号,可以任意调整亮度和色温,实现远程控制(添加WIFI的功能,按配套的说明书指示操作)

网友A:
老板又搞到特色好货,值得推荐各类led折腾玩家必需品。

网友B:
这灯具套件好像还不错,看做工、用料也还可以。可惜咱前几天刚换一组LED套件。

网友C:
好东西好东西,看着眼馋啊

网友:
电子盘工业级大9针USB DOM 群晖nas引导盘威联通unraid启动盘 attach_img heatlevel - [回帖奖励 474 ]  ...23456..18 New

网友:
买买买,好货!!!

网友D:
这套件感觉可以。走,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又搞到特色好货,值得推荐各类led折腾玩家必需品。

感谢兄弟回复,这款改装套件,亮点是电源调光方式比较多,都比较实用

电源做工也是比较精良的,

模组是原厂的,数量不多

看厂家的介绍资料,标称的显色指数都是R90以上的,但我没有测试设备,就只标R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具套件好像还不错,看做工、用料也还可以。可惜咱前几天刚换一组LED套件。 ...

攒一套备用也可以啊
原厂模组,数量不多,

这套改装配件,实用性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好东西,看着眼馋啊

这套模组,做工和用料确实不错了,在国内市场上,也算是第一档的那种层次了

能得到的东西,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件感觉可以。走,看看去!

感谢兄弟顶贴

楼主:
改装时,LED模组要用螺丝固定到灯具底盘散热,这样寿命会比较长

不要用磁铁固定,用磁铁虽然安装方便快捷,但模组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将无处散热,对寿命影响很大

安装时辛苦一点,可以多用几年,这样算下来,还是比较 划算的

楼主:
理论上,一只遥控器,可以控制三只改装套件(1/2/3路控制回路)

原厂配套的7号电池,有部分破损和损坏了,如果是正常的电池,我就一起发货了,如果电池已经损坏了,就请自己配一对7号电池了

谢谢

楼主:
一.套餐A-四条307X51mm模组智能套件
每条模组尺寸:307X51mm;
灯珠串并方式:9串1并*2;
灯珠规格:2835灯珠,单颗灯珠电压:6V DC;
四条模组总功率:58W;
套件清单:四条LED模组及连接线/一只LED驱动电源/遥控器及说明书配件一册(内有七号电池一对,但不保证质量,如不能用,请自行更换新电池)

网友E:
WiFi模块不用拆屏蔽罩 esp8266  4M闪存       这是02的  02D是2M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Fi模块不用拆屏蔽罩 esp8266  4M闪存       这是02的  02D是2M闪存

哦,谢谢坛友解惑

那这个ESP8266 4M闪存的WIFI模块,质量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坛友解惑

那这个ESP8266 4M闪存的WIFI模块,质量可以吗?

质量不错 这种模块比同主控的发热量相对低一些 我之前买了不少 自己折腾着玩

网友:
坛友有优惠么?套餐A和套餐B已各入手了两套。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