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电脑小音箱,USB供电不足导致音箱不响,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13):
USB电脑小音箱,USB供电不足导致音箱不响,怎么解决?

网友:
换插口,机箱后面的,或者插到3.0以上的接口肯定够了

网友:
是USB直接供电和输出音频的吗?将红黑两根线单独引出接5V充电头供电就好了,注意别接反以免烧功放。

网友:
外接电源,把usb的正负极接到功率充足的地方,两根数据线接到原来接头上。

网友:
用5V的手机充电头供电看看,供电还是不足就检查USB供电线了。

网友A:
还没见过说USB音箱会供电不足的,这东西又不怎么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说USB音箱会供电不足的,这东西又不怎么耗电?

用2A,5V的电源,基本能保证3W足功率

网友(2021-10-17):
就拳头大小的小音箱,最大音量时功耗有1W吗?还会存在USB供电不足?没有声音,就检查USB供电线、音频输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