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SATA扩展卡导致系统多次启动的经验谈

楼主(2021-09-13):
家里有NAS,NAS有SATA扩展卡,同一批同一个固件版本的扩展卡的时候只要重启一次,要是遇到多批不同主控不同固件的………………
不过其实这个是可以规避的。
现在主板大多都支持CSM模块状态设置,可以设置成UEFI Only或Disable,缺点是这样的话所有SATA扩展卡里的硬盘在进入桌面之前无法识别,因为UEFI内部不带扩展卡驱动模块,虽然可以手动添加,但没必要,启动识别失败率很高,我试过了。
有些主板支持CSM模块自检信息屏蔽,这个可以酌情设置,我反正是默认开启的,哪天万一抽抽了呢?
千万不要想着让SATA扩展卡做系统启动盘,这个真的不合适。

举例:我有个J2900的NAS,装的Win7x64,插了三张88SE9215,一拖四的那种,因为我买的时候不是同一批,固件也不一样,有三张会显示POST信息,有一张只会在自检的时候等所有盘都启动了直接跳过自己的POST进入系统,我试着把SSD接到这几张卡上,都支持Legacy设备启动,速度基本都维持在R382/W288左右,但是我这张卡在B85主板上直接接入的速度是R550/W440,我初步怀疑是PCI-E 2.0 1X带宽的问题,单通道理论500MB/S,杂七杂八损耗一减,400附近也很正常,但是一旦动了这张卡上的其他的盘,那速度能让你知道啥叫机内冲浪

另外,最近刚买了几张JMB585,同样有二启问题,走的是PCI-E 3.0 4X,实际有效通道为2X,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成4X,别问我。

端口倍增器(Port Multiplier)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因为有强迫症不喜欢用这种端口复用设备,家里一个USB HUB都没有的那种。

网友A:
除非是专业整列卡,否则这种扩展卡就单纯扩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专业整列卡,否则这种扩展卡就单纯扩展好

阵列卡也逃不出二启的圈子,我实在是绝望了才忍下来,好在NAS开机完了基本不重启,糟心也就几个月一次

网友B:
用直通卡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直通卡也会有这种情况?????

不论直通还是板载,只要是独立芯片而且不提供设置项目的卡都会这样,无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论直通还是板载,只要是独立芯片而且不提供设置项目的卡都会这样,无解 ...

我的nas系统存放与原生的SATA接口,,拓展芯片只作为从盘挂载,,目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直通卡也会有这种情况?????

理论上直通卡都是遵从标准AHCI控制器(Standard AHCI Controller)规范开发的,这种规范下的产品最直观的好处是所有产品都免驱,很多厂商也拿这个当卖点,不过之前ASMedia ASM1061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默认情况下他是会干涉系统启动,但如果作为从盘使用,把SPI芯片整个摘除就完事,清空SPI不管用,我之前差点把卡玩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as系统存放与原生的SATA接口,,拓展芯片只作为从盘挂载,,目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

那你肯定是在BIOS里关闭CSM或者屏蔽了CSM模块的POST,再来就是你NAS系统是EFI/UEFI,设置成EFI/UEFI Only了也能跳过二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as系统存放与原生的SATA接口,,拓展芯片只作为从盘挂载,,目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

我看过你硬改9215进NAS的帖子,他本身就提供了固化ROM,所以可以做成不干预的样子,其实我试过在UEFI BIOS里添加9215设备类,也添加过去除头的固件进去,效果都不太理想,估计还是得靠原生支持才能在第三方扩展卡环境下避免二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你硬改9215进NAS的帖子,他本身就提供了固化ROM,所以可以做成不干预的样子,其实我试过在UEFI BIO ...

固件类的玩意我还是不太懂,,但是吧,,现阶段能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肯定是在BIOS里关闭CSM或者屏蔽了CSM模块的POST,再来就是你NAS系统是EFI/UEFI,设置成EFI/UEFI Only ...

J1900的上NAS系统是兼容EFI/UEFI,我好像也是成设置EFI/UEFI Only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直通卡都是遵从标准AHCI控制器(Standard AHCI Controller)规范开发的,这种规范下的产品最直观的 ...

这样子嘛,,,受教了

网友C(2022-02-08):
遇到同一个问题,一个主板插了4块sata扩展卡,导致无法启动,光标一直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一个问题,一个主板插了4块sata扩展卡,导致无法启动,光标一直闪。。。 ...

排除法找出问题卡换掉就好了

网友D(2024-04-07):
刚收了块 585 拷300G文件掉盘 整个系统卡死 无语呀。海鲜市场的不值运费钱

楼主(2024-12-03):
引用 网友D:
刚收了块 585 拷300G文件掉盘 整个系统卡死 无语呀。海鲜市场的不值运费钱

老扩展卡还是靠谱,建议用1066或者9215,反正机械单盘怎么也跑不满PCI-E 1X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