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另一款汉朔Stellar-XL 4.2寸墨水屏拆解 反汇编提取初始化代码和波形表

楼主(2021-09-13):
上一贴“两款汉朔4.2寸墨水屏价签拆解与点亮”介绍了2款4.2寸价签,今天又遇到另一款Hanshow Stellar-XL,值得再发一贴。

外观一样,玄机依然在内部。

拆开后盖,主板也是一样的,区别在墨水屏

排线的形状很特殊,通向2片主控IC

排线型号

搜索到名为HINK-E042A03的文档,与实物相符

从文档中了解到,主控IC是SSD1608,分辨率是240x320,支持双片级联扩展分辨率至480x320,从而驱动400x300的面板。

同时还发现,24pin排线的1脚(MSP430G2553的P3.7)在其他价签中是空脚,在这里是从IC的片选CS2。
看来,汉朔价签的24pin定义是一致的。

有公开资料的墨水屏都没有使用SSD1608的,所以找不到示例程序。
照例反汇编,提取初始化代码和波形表,整理如下:

const uint8_t EPD_lut[30]={
  0x66, 0xa6, 0x6a, 0x66, 0x55, 0x99, 0xaa, 0x66,
  0x55, 0x95, 0xaa, 0xaa, 0x59, 0x55, 0xaa, 0x55,
  0x88, 0x11, 0x11, 0x88,
  0xf8,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8f, 0x8f,
};

void init()
{
  EPD_RST_LOW;
  delayMS(10);
  EPD_RST_HIGH;
  delayMS(10);
  EPD_CS1_LOW;
  EPD_CS2_LOW;
  EPD_WriteCMD(0x12);
  while(EPD_isBusy());
  EPD_WriteCMD3DAT(0x01, 0x2b, 0x01, 0x00);
  EPD_WriteCMD1DAT(0x3a, 0x16);
  EPD_WriteCMD1DAT(0x3b, 0x08);
  EPD_WriteCMD1DAT(0x21, 0x83);
  EPD_WriteCMD1DAT(0x3c, 0x33);
  EPD_WriteCMD1DAT(0x11, 0x01);
  EPD_WriteCMD2DAT(0x44, 0x00, 0x18);
  EPD_WriteCMD4DAT(0x45, 0x00, 0x00, 0x2b, 0x01);
  EPD_WriteCMD1DAT(0x2c, 0xb9);
  EPD_WriteCMD(0x32);
  EPD_WriteMultiDAT(EPD_lut, 30);
  EPD_CS1_HIGH;
  EPD_CS2_HIGH;
}

void write_left(uint8_t *dat)
{
  EPD_CS1_LOW;
  EPD_WriteCMD1DAT(0x4e, 0x00);
  EPD_WriteCMD2DAT(0x4f, 0x00, 0x00);
  EPD_WriteCMD(0x24);
  EPD_WriteMultiDAT(dat, 7500);
  EPD_CS1_HIGH;
}

void write_right(uint8_t *dat)
{
  EPD_CS2_LOW;
  EPD_WriteCMD1DAT(0x4e, 0x00);
  EPD_WriteCMD2DAT(0x4f, 0x00, 0x00);
  EPD_WriteCMD(0x24);
  EPD_WriteMultiDAT(dat, 7500);
  EPD_CS2_HIGH;
}

void refresh()
{
  EPD_CS1_LOW;
  EPD_CS2_LOW;
  EPD_WriteCMD1DAT(0x22, 0xc7);
  EPD_WriteCMD(0x20);
  EPD_CS1_HIGH;
  EPD_CS2_HIGH;
  while(EPD_isBusy());
}

void sleep()
{
  EPD_CS1_LOW;
  EPD_CS2_LOW;
  EPD_WriteCMD1DAT(0x10, 0x01);
  EPD_CS1_HIGH;
  EPD_CS2_HIGH;
}

void main()
{
  init();
  write_left(...);
  write_right(...);
  refresh();
  sleep();
  while(1);
}

双IC的操作方式很特别。初始化写入寄存器时,两个片选都拉低。写入RAM数据时,分左右半屏,主从IC分别拉低片选。最后刷新时,又要同时拉低片选发送指令。
成功驱动的照片就不发了,和上一贴一样还是无灰度的黑白单色显示。

汉朔Stellar-M单色电子墨水屏价签之无损改造+降低功耗+无线刷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338-1-1.html

汉朔电子墨水屏价签的实用化——制作基站发送天气和时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7117-1-1.html

汉朔2.13寸电子墨水屏价签改造成桌面时钟摆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617-1-1.html

两款汉朔4.2寸墨水屏电子价签拆解与点亮,型号都是Stellar-X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369-1-1.html

网友:
感到很厉害,虽然不太明白何为波形表

网友:
屏哪搞呢?多钱?esp8266能驱?

网友:
反汇编,高大上

网友:
反汇编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
430的芯片没有烧熔丝?研发,生产PE要打屁股了

网友:
有引脚资料的好办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反汇编,大神啊

网友:
老实交代,屏哪里弄的

网友:
以前很多便宜的价签都是因为没有资料,有了资料,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
反汇编的都是大佬,牛逼

网友:
也就是玩技术的。。。
好羡慕

网友:
反汇编!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很厉害,学习不了的能力

网友:
学习不了的能力

网友:
反汇编的大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