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想做书桌兼工作台,跨度比较大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加固上面的书架

楼主(2021-09-14):
想仿制这样的书桌兼工作台,上面书架用来放仪器、收纳箱等杂物,故要求承重比较好,看图片上的书架样式估计受不了重物,时间久了就会变形。书桌跨度为房间宽度3米2,预计坐2人,由于跨度太大下面的书桌中间肯定要加立柱,上面的书架也打算拆分成2个或者采用更多的支撑,要求就是不能在墙上钻洞(墙内埋有电线,钻洞是最后不得已而为之),书架下方靠近人的这边不能被支撑挡住,保持一整张桌面。想了很久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按你的要求,只能侧面加立柱和支撑,如果支撑不完全着地,悬空的话就别琢磨了,几个受力点都不让加强,怎么可能悬浮

网友:
跨度大又不能中间立足,只能桌面下面加角铁/方管做加强筋,可以多加几根,并且浮动固定,材料不同热胀冷缩会不一致,角铁上开槽型孔加垫片。不然容易纵向翘曲。

画的很粗糙,将就看看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考虑用40×40的铝型材,但是架子的材料价格估计就等于2套这样的成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要求,只能侧面加立柱和支撑,如果支撑不完全着地,悬空的话就别琢磨了,几个受力点都不让加强,怎么 ...

墙上不给打孔可以打天花板呀
桌面倒是还简单,桌板下面加方管,估计中间要加两个立柱,算上4个角一共6个立柱
书架就仿照图中间的柱子来,放两个,但要直通天花板的那种,顶天立地

网友:
墙上钻孔也没什么,有墙体探测器可以探测到金属电线,避开就是了

网友:
这有啥难度?万能宝搜长桌实木桌参考下

网友:
上面放个不锈钢书架就解决了,淘宝大把订制的,比你自己做的便宜多了,承重肯定够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768-1-1.html

网友:
看看超市沉重货架

网友:
这样的板买几块装上,就解决了。

网友:
打孔角铁,酸洗、镀锌皆可,不锈钢贵两倍,厚的铝型材形状更多更好看,大小高低随意,再买几块木板水性漆颜色随意

网友:
跨度大,又不能有支撑挡住,那就只有加“厂”形支撑了,类似图片里上层的中间支架,超市货架都是类似结构

网友:
建议分成2套1.6米的,3.2米的太长了,集成材长度才2.44米,搬运也不方便。

网友:
1、墙面贴板
2、顶天立地柱
3、天花板悬吊,书架卓面分离
4、3米2 分开两个就是一米六,改个书架的支撑结构呢,工字加横杆支撑,80+80 或者60+60+60

网友:
作为专业人士,我觉得撸主需要提供现场图...

网友:
这么大跨度的加固貌似挺难弄,方法只有两个,一是加立柱、至少在中心加一个立柱最好是均分加两个立柱,二是加横梁,而且需要足够强度的横梁、每层两根,如果用方管的话至少是2*4厚度也要超过2mm的,而3.2米长度这个尺寸又很尴尬,标材长度都是6米的,如果你的架子跨度是3米的话用三根料即可,而3.2米长度就需要焊接接长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墙上不给打孔可以打天花板呀
桌面倒是还简单,桌板下面加方管,估计中间要加两个立柱,算上4个角一 ...

第一个想法就是直接吊起来,吊棚顶,几个膨胀螺丝杠杠的,不行就加丝杠加长,参考晾衣架的安装方式。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在马云家搜了一下发现这种货架承重比较好,我觉得可以定做两个放桌上,不好的地方就是贵,再就是有点难看(既然要承重肯定要五大三粗)

网友:
3米多宽度需要中间加2个支撑才可以存放重载,支撑也要足够的抗弯强度。

网友:
桌子上部,架子中间,可以打一个膨胀钉,做支撑,别的什么都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