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淘宝买的电动车充电插座/电动车保护器

楼主(2021-09-14):
淘宝买的电动车充电插座,说是充电器转灯自停,拆开看下,不懂原理,大神们给看看。

楼主:
手机发布的,图片芯片都看不清了。一颗是lm358,还有一颗被磨平了。

网友:
带电流检测的,低了自停,充电桩就这么干。

网友:
原理就是检测充电电流 低于设定值 就断电吧

网友:
还有这产品,值得入手

网友:
其实这种功能应该加在充电器里面,多这一个玩意其实多一个接触点反而多一个故障点,谁能保证这玩意不会因为继电器接触不良或者其他原因起火呢。

网友A:
这个东西基本没什么用处,电池充坏90%都是不转绿灯,引起热失控,电池发热鼓包损坏,(充电器转绿灯之后,涓流充电,电流48/12的电池200ma,),

网友B:
搞个这东西,不如买个定时插座,需要几个小时充满,设置好充电时间就行,绝对不会过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个这东西,不如买个定时插座,需要几个小时充满,设置好充电时间就行,绝对不会过充。 ...

设置通电时间,坛子里的家伙们心里都有数,对于一般人就有难度了。

网友:
买带有转灯(通常都有此功能 )和定时功能的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电路分为高低压两部分,低压负责监测电流,阻容降压。高压则直连继电器。
当电瓶开始涓流充电或者完全充满,低压部分发出指令让继电器断开。
现在很多充电器带转灯功能的都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充满转绿灯 就没必要用这玩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通电时间,坛子里的家伙们心里都有数,对于一般人就有难度了。

冲个一两次就知道时间了

网友:
还有电动车充电器充满不自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基本没什么用处,电池充坏90%都是不转绿灯,引起热失控,电池发热鼓包损坏,(充电器转绿灯之后,涓 ...

不知道充电桩不转绿灯能否断开。

网友:
磨掉型号的芯片,估计是5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通电时间,坛子里的家伙们心里都有数,对于一般人就有难度了。

网上有机械式的, 和电风扇机械式定时器用法差不多, 时间长。。

网友:
定时器设个6小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充电桩不转绿灯能否断开。

小区充电桩只是提供电源,1刷卡充电
2扫码充电
3投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