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汉王U310指纹U盘

楼主(2021-09-14):
前几天买了杂牌指纹U盘,用了一次就坏了,很闹心,于是又搞了一个汉王指纹U盘

应该是全新的

这个U盘竟然自带延长线,够奢华

大大的盖子诉说了那个年的风貌
结果,插上电脑,指示灯闪了几下就没反应了,tmd还能不能好好的玩耍了,这次老子一次都没用就坏了!

既然已经坏了,那就拆开吧

大黑片杠杠的,INIC-1861主控没认出来,所以量产工具也没找到,彻底宣告阵亡

背面无一例外是指纹识别

最后看下芯片信息,如果有修复过得朋友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
短接芯片的29,30脚再插入电脑试试?指纹不过是看门狗,如果短接了引脚都不识别的话,可能真的有故障了。

网友A:
插上电脑应该显示一个USB光驱让你安装管理软件,磁盘管理器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我的是10兆)没有分配盘符的空盘

网友:
拆手机硬盘做的U盘最耐用

网友:
都是垃圾车。。年代久矣

网友:
要是能不装软件,硬识别指纹来加锁解锁,那这种U盘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B:
不懂就问,怎么看出来是黑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脑应该显示一个USB光驱让你安装管理软件,磁盘管理器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我的是10兆)没有分配盘符 ...

没有反应,百度了一下,这个型号时间长了不用都这个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怎么看出来是黑片的

不是黑色的么

网友:
拆颗粒吧,这注会坏了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