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早期日产松下双头电磁炉KY-E227A拆解,9档,8档2KW9档直接3KW,牛不

楼主(2021-09-14):
松下KY系列的电磁炉,设计用料高大上,主板上面元器件简洁明了,主控IC都在背面,这个电磁炉有三块主板,左右主板是独立控制各自的电磁线圈的,中间是电源板,主要是受总电源按键控制继电器吸合,很大的涡轮风扇是Nidec(日本电产)的GAMMA32,20V、0.36A,两线非调速的,国内制造的,主控IC是松下的MN101C57CHA,电源模块是MR1722,电源板的继电器是泰国产的,功率管是两个东芝的GTG0J323,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还有一个福建建松产的KY-PC113A也是有两个功率元件,现在的电磁炉不就是一个IGBT么,主板上还有一片A3020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A:
板上还有个问题 蓝还是白 是考拆机者吗

网友B:
看上去赏心悦目

网友:
蓝色或者白色

网友C:
:lol:nidec虽然是国内生产,但是好歹都是日本排名风扇牌子

网友:
用料、布局都体现了工匠精神,人家设计生产时向着经久耐用的方向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还有个问题 蓝还是白 是考拆机者吗

应该是翻译不准确,蓝色或者白色

网友:
东西不错   但是只是烧水好用   炒菜不行

网友:
我国电器厂家眼里只有利润没办法,不过也不能完全怨厂家,很多消费者买电器都是要便宜的厂家也是为了迎合消费者,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恶性循环。

网友:
还可以用吗?

网友:
做工是真不错

网友:
感觉线盘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nidec虽然是国内生产,但是好歹都是日本排名风扇牌子

希望能看下定子铁芯,如果绕组被3整除,应该是3相无刷电机,4个绕组是单相无刷电机。扇叶停止任意方向是三相无刷电机,只能停止4个方向是单相无刷电机。

网友:
这个早期的 电磁炉牛

网友:
电磁炉做工也这么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还有个问题 蓝还是白 是考拆机者吗

日本电器都会这样标,会不会日文里不是这个意思呢

网友:
高级货,现在的松下双头都变成电陶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idec虽然是国内生产,但是好歹都是日本排名风扇牌子

就是怎么不带调速,电磁炉做好还是嵌入式的,有几大好处,1、散热空间大,风阻小,2、不容易进油污,也不容易脏,这电磁炉刚换下,使用至少也是10多年,里面还很干净,都是没清理过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赏心悦目

闲鱼上有个新的,卖1.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