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班干私活?不存在的!修领导的万能通排插

楼主(2021-09-14):
『X折腾』上班干私活?不存在的!修领导的子弹头排插某日,领导丢了一坨东西给我,一看是个排插,入手分量挺重

背面很干净

三角形螺丝,电工一字或论坛神器均可拆卸

一查,果真是开关问题导致排插失效

直接跳过开关,焊接在插座上

看着赏心悦目

用了T12,焊点要饱满!

看到这个插座有短路风险,重新处理下

装好还领导

嘿嘿。。

网友:
还是这种老排插比较顺眼,比现在很多的一体铜条的整洁多了。

网友A:
上次,我家一个插座插电视没事,插风扇就跳闸,以为水泵坏了,结果是插入3脚插头,地线跟火线离得太近,短路了,

网友:
打点胶固定一下哈哈,等牙膏

网友:
昨天我也收到一个小头头的子弹头排插,倒十字螺丝,没有工具也就没有分解,经过检查,电源指示灯坏了,还能正常使用,直接给他拿回去了

网友:
坐等领导加工资

网友:
问领导要维修费

网友B:
为什么说是子弹头的呢?

网友:
这排插有年头了啊

网友:
果断把所有的螺丝换成标准十字吧!

网友:
偷偷放个窃T器进去

网友:
这种开关没有配件吗?或者替代方案?

网友:
就是不带保护门的插排。还有一种三角都是大孔的,能插英标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是子弹头的呢?

娃哈哈,我记错了,不是子弹头的哈。

网友:
还得配点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家一个插座插电视没事,插风扇就跳闸,以为水泵坏了,结果是插入3脚插头,地线跟火线离得太近,短 ...

插电视没事,插风扇就跳闸,水泵表示躺着也中枪了关我啥事啊

网友:
就这样敷衍了事?不换个开关领导会满意吗?

网友:
应该换个开关

网友:
应该留着自用折腾,然后给领导买个新的。

网友:
你应该买一组5个开关回来,将领导的换好,余下的备用。发票让领导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