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了一大卷老焊锡丝,顺便晒一下DIY的焊接辅助工具

楼主(2021-09-14):
上周上班时间因为停电了一两个小时,干坐着太无聊,在单位院子里逛了一下。去看角落里我今年嫁接的枇杷树苗,整个三伏天都没有去看,接穗活着,长了几片叶子,走时看到报废汽车里掉落了一个体积比一般家用的磁控管要大一圈的老磁控管,还有一大卷“保险丝”。有不少灰,手里没有袋子,藏在报废车里面,昨天下班拿了个黑色垃圾袋把磁控管、“保险丝”一包带回了家。保险丝柔软一些,这个金龙牌“保险丝”太硬,还写着民生锡业有限公司的汉语拼音,用外热式调温电烙铁开300度不管用(太粗、散热好),350度可以熔化,以为是一大卷氧化了的无铅焊锡。早上用高频焊台,280度可以轻松熔化,确定不是无铅的,但没有加松香,熔化的锡冷却后颜色不光亮。具体锡铅比不知道,上面标的有数据,求教一下:lol:2年前买了一个焊接辅助工具,头重脚轻,使用不便,上次单位清理出售报废物资,捡了一批东西,其中有三个三星球机的底壳,很厚重的铝材。自身有孔,没有打一个孔,把立柱、夹子、放大镜都装了上去,辅助工具的烙铁架不好固定,拆了个2块钱买的烙铁架固定上去,单薄的烙铁座反着固定在球机座上,解决的放海绵的问题。放大镜随便转,架子都不会倒。

网友A:
锡价一路走高啊,价格9.10比前几天涨了4000多,这都能捡到,楼主赚咯

网友B:
这个架子头重脚轻,左宽右窄,悟空带着很不舒服。,。,。。。
所以我取下架子,底座用了一块老硬盘当座子,稳当了

网友C:
看上去是含有松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价一路走高啊,价格9.10比前几天涨了4000多,这都能捡到,楼主赚咯

单位院子里放了2台报废汽车,可能是家属的,去年搞雨污分流建设,用叉车给搬了家。底盘烂了,副驾放脚的位置都破了,里面的杂物就直接掉在地上了,有几个暗装底盒,没有要,只捡了磁控管和这一大卷“保险丝”。开始没准备要保险丝的,想想里面可能有铅,可以买一根高纯度焊锡棒,和保险丝一起放在熔锡炉,给老家的电线头上锡。锡涨价太快,去年买了宝工熔锡炉,舍不得买锡棒,眼看着涨了价。这一大卷估计有200克,虽说氧化了,但给电线上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是含有松香的。

有活性剂,2.2%的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子头重脚轻,左宽右窄,悟空带着很不舒服。,。,。。。
所以我取下架子,底座用了一块老硬盘当座子 ...

去年单位机房改造,扔了一些东西,我捡了一个印度制造的JTC硬盘,容量很小,好像是90年代的产物,被我改成了烙铁架底座。

网友B:
就这下面圆圆的?》

网友D:
楼主应该直接捡那两台报废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下面圆圆的?》

是的,是三星半球形摄像头的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直接捡那两台报废汽车

只能卖破烂,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E:
我也买了锡炉,没舍得买锡棒,

网友F:
焊锡现在价格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锡炉,没舍得买锡棒,

一样的,去年不贵也没舍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锡现在价格有点高

清明节叫老爸多买一些铜芯软线,说要涨价,老爸舍不得买,猪圈的电线随便走了一下。线头没有浸锡,我当时就应该把锡棒买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清明节叫老爸多买一些铜芯软线,说要涨价,老爸舍不得买,猪圈的电线随便走了一下。线头没有浸锡,我当时 ...

这说明你自己也舍不得呀,哈哈。我家自己十年前做电线时,所有的线头都焊锡了,那时也没管铜线、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说明你自己也舍不得呀,哈哈。我家自己十年前做电线时,所有的线头都焊锡了,那时也没管铜线、锡多少钱 ...

毕竟自己几乎不回老家住,新走线的地方不是给人住的

网友:
贴纸写的2LBS,大概900多克

网友:
焊锡没旧汽车值线,铁涨价了,捡一台能买好多好多的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