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知名佛山产收音机试听

楼主(2021-09-14):
今早8:30,拿着这个不知名称的佛山产收音机,带上宝贝测电笔和自制无感螺丝刀外出试听,仍然在昨天的位置,以前做过统调了,今天去试听时,收到弱台时再微调一下。

试听结果,没有什么出众之处,顺便听了一下短波,天线如果全部拉出,收台挺多,天线收回则收台少。

网友A:
一看这个标题我就知道是无线电一厂的,果然是啊。我在佛山小时候那个无线电厂可是很大的,可惜了。80年代无线电一厂还有一款像大哥大的收音机(比大哥大好看,手掌这么宽,带指南针)那个颜值很高,带AM和FM,可惜了我小时候有个一直在玩,后来找不到了。

网友B:
“天线如果全部拉出,收台挺多,天线收回则收台少”这是什么逻辑啊?难道天线越短信号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如果全部拉出,收台挺多,天线收回则收台少”这是什么逻辑啊?难道天线越短信号更强? ...

逻辑没有问题啊,你不会是00后没见过天线吧?,

网友:
有古董的意思了,   可以收藏了!   建议代代传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如果全部拉出,收台挺多,天线收回则收台少”这是什么逻辑啊?难道天线越短信号更强? ...

是你的逻辑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个标题我就知道是无线电一厂的,果然是啊。我在佛山小时候那个无线电厂可是很大的,可惜了。80年代无 ...

去前年闲鱼见过,你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如果全部拉出,收台挺多,天线收回则收台少”这是什么逻辑啊?难道天线越短信号更强? ...

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某些短波收音机,就算天线全部收回,仍能收到少量电台。

网友:
周日5块买了个得劲的DE105,按键有点不灵,不知道换东芝的收音芯片性能会不会提升,不过就当玩玩,难的折腾

网友:
听到什么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会响

网友:
佛山货,一般都叫钻石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