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风扇换一个轴承电机

楼主(2021-09-14):
现在的风扇为了压缩成本,都喜欢用轴套电机。轴套电机一个是每年都要加油,最好是拆了电机清洗轴套和轴承。很麻烦。二个则是轴套电机清洗完顺畅务必,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就会感觉到风力下降。
所以这次攒了几个红包就在淘宝换了一个轴承电机至于轴套改轴承我嫌麻烦,懒得弄,反正现在电机也不贵。

号称纯铜电机,无所谓,所以也懒得拆。能用就行

轴承电机和轴套电机从外形上很容易区分,轴承电机有一个很明显的放轴承的槽

两种电机对比,规格一样,代换没有问题

把电机装上去,四根电线按颜色接好,套上热缩胶就可以了。整个过程不到15分钟。

最后说一下使用感受:
轴承电机转动没有轴套轻松。没上扇叶用手空转这个电机主轴,只能转一圈半这样。而轴套顺畅的时候可以转2-3圈。不过轴套电机明显不稳,有时候松有时候紧。
第二,轴承电机没上扇叶的时候噪音大,比轴套的大很多。上了扇叶,因为风噪的缘故,电机噪音反而听不到了.所以轴承电机的噪音其实影响不大。
第三,轴承电机风力感觉比轴套的大一点点,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新换电机的缘故。
第四,轴承电机的维护性。这也是我换电机的主要原因。毕竟每年都要拆电机加油是件很恼火的事情。这次安装我给轴承上加了摩托车机油,希望明年这个时候不再需要我再加油了

网友:
30元的红包,很值得啊

网友:
实付0元,实在是羡慕。电机要是铝线的接头用几年就打火烧了,还有风力没有原来的大

网友:
对楼主的30元红包有兴趣啊

网友:
30的红包哪里可以搞到?

网友:
漆包线是那种这个很关键

网友:
我换过一个轴承风扇电机,专门买的纯铜的,没感觉噪音大,运行很平稳,两年了也没有加油

网友:
对30的红包表示很感兴趣

网友:
我猜楼主用了金主红包哈哈哈,
空调内机的风扇电机是轴承的,不知道能不能改到普通风扇上用

网友A:
30块包邮的就不要想是铜线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块包邮的就不要想是铜线电机了

难说,这电机的硅钢片是我见过风扇电机里最薄最整齐的。里面是铜线圈也不一定

网友:
红包力度很足

网友B:
对30元红包更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30元红包更感兴趣

淘金币红包每天抢,但首先要成为金主,上个月我抢了12个5元的,到现在都不知道买什么
淘金币红包可以10个叠加,并且继续叠加一个右门槛红包:签到、月卡、农场……

这个月用小号很难抢到,估计羊毛薅的实在太多被黑号了。

楼主的电机轴承不行的,如果轴承电机阻力大,轴承寿命长不了,建议买人本C&U、环驰HCH、银球NZSB、达尔WTOO的替换,网上真的NSK很少且不便宜,真的NMB太贵。我改装的电机轴承最低档风速断电后可以继续转动一分钟,扇叶吹一口气都能动

网友:
看来下次偶也得换轴承的了

网友:
我换过两个电风扇的了,用这么久也没有再去折腾电机的问题了,省心多了。

网友:
直接淘个无刷的换上,还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