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pvc下水管割破了怎么补一下?

楼主(2021-09-14):
水电工不小心个到的,他自己都没发现,今天下雨看到漏水了淘宝看了一下有陶瓷胶 那个东西能和pvc一起用么,以前补马桶用过,不错
ps:我是3楼 楼层一共是28楼

刚刚淘宝找到了这个

管子上面有个伸缩节,出于一劳永逸思想,还是这种让我放心,外面补胶总觉得有隐患.
谢谢各位支招

网友:
下水不承压,可以用结构密封胶,也可以用铸工胶。

网友:
有一种分体的三通接头,本来是用来加装排水口的,可以买一个没接头的背板贴上去,配合两个不锈钢管箍,不过你这个位置有点难办了,要敲掉一些水泥也可以用一片橡胶贴上去,直接用一个宽的管箍

网友:
你看的这个直接从上部裁一块,把管清理干净,用pvc胶水粘上。然后用扎带扎两圈。就是打个补丁。

网友:
水泥挖开,清理干净水管,把一个直通对半破开,用胶水粘上就行了,这个是理论上行的,不漏水后,再填上水泥。

网友:
下水管嘛,周边清理干净,用水泥一堆就行了

网友:
如果只是排水管的话,没有什么好修的,拿热熔胶堵上,上面加上水泥盖住就行了。

网友:
刮一刮,直接剪一半PVC管,用PVC胶水应该就行了,搞好再用东西绑一下,糊上水泥

网友:
只是个排水,没有压力的,直接弄点胶皮再加个抱箍搞定

网友:
找一段同规格的管子切一片,胶水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天晴了 清理一下 水泥灰漏出PVC管直接结构胶糊上就好了 排水没压力的有水直接糊也可以 糊上就不漏了(糊到管子上不是水泥沙子上)

网友:
这个好办,清理好管子周围剪一块PVC管子用PVC专用胶水粘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水泥糊死

网友:
pvc的, 百得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