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台风天用工业热风枪拆板子芯片真是解压啊

楼主(2021-09-14):
台风磨磨蹭蹭就是不进来,但是大风大雨的也不能出门,干点啥呢。
拆板子吧,拿起工业热风枪,开干。
这货,调温非数显热风枪,温度180-500度,风量感人。

霍霍第一块板子,电动车仪表盘,别人换下来的,故障是缺笔画。
led老化所致,芝麻小的led大几十颗,懒得换了,报废。

先用烙铁拆掉碍事的电容和电源线

热风枪一顿狂吹,有个技巧,低档,最小风量最小功率,用贴纸堵住风枪尾部进风口。
温度正好,风量也正好,焊锡熔化,板子不变色不糊,这个技巧偷偷传授。

霍霍完背面,开始搞正面,板子有些发黄,这是厂家设计失误,led太亮了长期发热导致的

三下五除二,正面的led珠子和小电阻也都拆完了

小芝麻们收起了,板子丢垃圾桶

之前坛友赠送的电压电流表头板子,漏液腐蚀了,也拆了吧,吃灰好久,top兄莫怪啊哈哈

简直太轻松了,管它是不是大面积铺铜导热

还有块液晶控制器面板,轻松拆完

还拆了好多板子,就不一一拍照了,
最后得到若干单片机stm8s1ds,ST72F521AR9T6,
ht1621液晶驱动,74系列译码器,
各种贴片电阻电容led,估计也是吃灰的命,但是拆板子的过程比较解压哈哈哈哈

网友A:
拆芯片可以卖钱啊哈哈
用个PTC发热盘加热也是爽啊,拿个镊子随便夹。

网友B:
拆下的芯片挂在小黄鱼上,可以赚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芯片可以卖钱啊哈哈
用个PTC发热盘加热也是爽啊,拿个镊子随便夹。

ptc发热板用过,单面贴片板还行,双面或者有插件的导热不太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的芯片挂在小黄鱼上,可以赚一笔

唉,这种st的单片机我攒了一罐子了,貌似拆机货卖不出价钱,还是留着吃灰或者送人比较好哈哈

网友C:
只有我看到了热风枪上有只小龟吗

网友D:
如果单面的板子直接放加热台上够温度了拿下来一磕就都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我看到了热风枪上有只小龟吗

还真是,有个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面的板子直接放加热台上够温度了拿下来一磕就都掉下来了~

谢谢捧场,是的,单面贴片元件加热台非常方便,双面的比较恶心,尤其是打红胶的

网友E:
原来这种风枪要这么弄才好拆,上次用那种竖的,把板子都烤糊了,元件也没拆几个。

网友F:
只要来台风,我们这边就闷热,坐标山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种风枪要这么弄才好拆,上次用那种竖的,把板子都烤糊了,元件也没拆几个。 ...

板子温度太高肯定糊的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来台风,我们这边就闷热,坐标山东

窗外狂风暴雨凉嗖嗖,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窗外狂风暴雨凉嗖嗖,哎

昨天下午27℃,晚上睡觉31℃,瞬间就有了一种夏天的感觉

网友G:
这热风一起,小元件怕是要满天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热风一起,小元件怕是要满天飞了

所以用贴纸堵住了热风枪尾部进风口,这样就吹不跑咯

网友H:
嘎嘎老兄还能原样装回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嘎嘎老兄还能原样装回去吗

必须不能。。。。。。。。。。。...

网友:
那堆“芝麻”还能分得清种类吗?

网友:
我这有一堆废板楼主要是还没拆过瘾出邮费寄给你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