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出的LiitoKala LII-500充电器拆解,老铁们看跟老的有啥区别呢?

楼主(2021-09-14):
最近玩电池比较多,手里没有像样的充电器,本来想买个IC99的,可惜没货的
后来听说这个lii500不错,于是入手,用了一段时间,总体还行,就是不支持铁锂这个有点蛋疼,恰好手里有很多铁锂,只能用可调电源充了。

包裹两层纸盒子

里面还有带气的袋子

大概看下说明书

合格证

主体,不带电源的

主机

侧面有防伪二维码加防拆贴

背面印刷有机器的相关参数,是不支持铁锂的

qcpass

输入要求12v2a以上,可以利用里面电池当充电宝用

开机界面

为检测到电池题型 null

随意那个电池上去

充满会显示end ,这机器的特性是不管放电还是充电,完成操作就会显示end

以下说明书存档:

测试下电压,跟ut61e差不太多,也不知道谁更接近真相,不纠结了

下面开拆

首先用热风枪吹软胶,尽量无损拆贴

帖子几乎没破损

背面6颗螺丝

塑料螺丝

这里还有一个qcpass 去除

这样就打开了

做工还行吧

弹簧跟主板之间是焊接的,需要用电烙铁化开

好了

线圈mos啥的

主要的芯片都打磨型号了的

30n06 标称30a 60v 实际肯定不能按照这个功率来啊,散热好几十瓦不烧就行了

滑轨 没润滑油的

供电部分

升压输出usb

这个四通道放电,所以有4个30n06 但没有散热片

电源输入25v220μf电容

板子型号XSL-Lii500A-A3D2

8205 锂电保护芯片

四路各1颗8205保护芯片

掏出放大镜看下

J3Y NPN三极管

效果还行

五金件铁的差评

完毕,整体就那样吧,能用,下一步入手个IC99看下(做工估计跟这个半斤八两)

网友:
买他家的,感觉就是浪费钱

网友A:
电池支持列表没看到217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支持列表没看到21700啊

手里没有这个规格的电池,只要3.7v的,能装下就能充

网友B:
没说多少钱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多少钱来着?

69 来着

网友:
这价格感觉还不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多少钱来着?

还不错喔!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

网友C:
69确实还行啊,买买买

网友:
做工还行,69有点小贵

网友D:
这价格可以直接买M4了,最新款功能更加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可以直接买M4了,最新款功能更加完善了。

m4充电电流还要小一半,4槽只有5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69确实还行啊,买买买

比ic99便宜接近一半的价格

网友:
BTC3100虽然支持铁锂,但要拆壳拨开关选择,也是蛋疼,就不能把选择开关做到外面去。

网友:
这种负极滑片、弹簧好像都是铁的,可以用软的导线直接连接负极片和PCB,减小电阻

网友:
哪里买的,我去上车。

网友:
很不错了,能充锂电,镍氢,还能看内阻,可以延长个线出来

网友:
单片机的,看着挺上档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