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晒单&开箱:刚低价入手的SIEPEM锂电无刷往复锯

楼主(2021-09-14):
天猫的九九划算节刚过去,买的往复锯到手了,机器应该是公模的,国产好几个牌子都长一个样,只有颜色不同,包括南威、鹰视安、siepem之类的。
我这台是贴的siepem,入手价格比较便宜,甚至怀疑是临时工上错价格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购物节的时候它的价格是倒挂的:
裸机到手两百出头,但带3.6Ah电池(10节电芯)的一电一充和全套锯条的套餐只要184.10元,而4.0Ah(10节电芯)的套餐是212.30块钱,带5.4Ah(15节电芯)的套餐价格是211.10元。。
不但价格倒挂,还有零有整,看起来像是折扣设置错了,并且有些价位被叠加了300-30的跨店满减。这个型号还有两电的套餐以及6.0Ah电池的套餐,不过价格看起来不划算,具体我记不太清了。

值得称赞的是这家商品简介是实标电池容量的,从图上看电池应该是常见的牧田通用款,5串21V,所以两并3.6Ah、4.0Ah,三并5.4Ah、6.0Ah都不离谱,应该是实际容量。
我这次买的是15节电芯5.4Ah的套餐,这个档次就是被叠加了300-30的那个,跟3.6Ah的差价只有26元,我担心两并电池放电能力太弱不堪用,就没选最便宜的。叠加购物节的红包之后,实际付款200元整。

下面是开箱环节!

挺沉的,握柄可以旋转,不错。

电池,并没有像商品链接里一样老实的标注容量,不过确实是山寨牧田口。
电池拆开看看(忽略聚酰亚胺胶带,我自己缠的):

电芯型号是INR18650P-2000mah,看起来确实是全新动力电芯,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有认识的大佬可以说一下。另外好像电池也发错了,我买的是5.4Ah,按理说应该是1800mAh电芯才对,2000mAh电芯应该是6.0Ah款。。。反正这波不算亏。
哦对了,还有送的锯条也贴一下,黄色BIM,看着还行:

网友A:
粉皮电池,还有二维码,会不会是三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粉皮电池,还有二维码,会不会是三星

不可能,拆机三星动力电池基本要6元一节

网友C:
好了,说完价格开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皮电池,还有二维码,会不会是三星

哈哈哈,怕不是梦里笑醒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拆机三星动力电池基本要6元一节

我也觉得不会这么良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了,说完价格开拆吧

说实话我也想拆,但是给我爹买的,一次还没用!怕装不回去哈哈哈

网友D:
当初我脑补这货能用来做木工,买了用过后才知道这货是用来暴力拆除用的。一点精度都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初我脑补这货能用来做木工,买了用过后才知道这货是用来暴力拆除用的。一点精度都没。 ...

这种结构就注定了不可能有啥精度

要精度必须是台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初我脑补这货能用来做木工,买了用过后才知道这货是用来暴力拆除用的。一点精度都没。 ...

哈哈,这玩意儿就是破拆用的啊。拆拆报废汽车,砍砍树枝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就注定了不可能有啥精度

要精度必须是台式设备

确实,精度要靠支撑的刚性保证,像这种支撑来自人手的机器,锯条一震就歪了

网友:
我在1688买的裸机,缺点是震动比较大

网友F:
买了个廉价的,偶尔拿来锯点东西挺方便的,PVC管老是锯不直,1.4的锯条锯0.6的铁皮压重点经常会跳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了个廉价的,偶尔拿来锯点东西挺方便的,PVC管老是锯不直,1.4的锯条锯0.6的铁皮压重点经常会跳下 ...

锯各种材质要用各种锯条的,薄板要细齿,有时粗齿的不行就换细齿的试试,PVC管用电圆锯和角磨都可以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