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安泰信8205风枪温度太低 请问大神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14):
从闲鱼买了了二手安泰信的8205风枪 到手后发现温度怎么调都上不去,调到最大温度勉强能把卫生纸点着 请问大神是什么原因 我有空拆了给你们发下图

网友A:
里面的电位器 先用记号笔做记号 左右扭一扭再归位 ,一般情况都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电位器 先用记号笔做记号 左右扭一扭再归位 ,一般情况都能好。

感谢大师指点

网友:
热电偶坏了

楼主:
好的  这两天我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B:
所谓柔和旋转风枪,温度不是太集中,你找个可测温的万用表接个探头量下温度是否正常,这种风枪不容易吹坏塑料座子,做BGA不错,但拆主板上的贴片MOS管不够力,我有安泰信的8305,只是做BGA时用用,多数情况用850D风枪比较快速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柔和旋转风枪,温度不是太集中,你找个可测温的万用表接个探头量下温度是否正常,这种风枪不容易吹坏塑 ...

对  我也这个感觉  总感觉不给力  第一次买风枪 不会选择 我找个测温的试下温度吧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2022-04-29):
问题找到没有 我的8205 今天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分口温度可调 但是温度偏低 调400 都 测200 调300 测150 左右

网友:
我的也是温度很低,最高只有200度。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有几个可调电阻,把靠近电热丝插头那个调了一下,出风口立马亮红光了。用了几次后手柄出问题,加热丝发热风扇不转,晃一晃手柄又开始转,然后电热丝烧坏了,就买了个宜华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