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祥硕ASM主控硬盘盒怎么提取固件

楼主(2021-09-14):
小白请教下各位大神,祥硕ASM主控的硬盘盒怎么提取固件?比如ASM1153E,ASM225CM......

网友A:
有EPROM的话上编程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EPROM的话上编程器啊

没有

网友:
想折腾的话,还是编程器备份~

网友:
同问,有ASM225CM,想改设置,但没有原版的固件,用别人的指示灯有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