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车门的内衲饰板卡扣怎么拆的?

楼主(2021-09-14):
是用工具对中 卡扣 往里推?    还是 向外撬?

网友A:
往外是松,往里推是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外是松,往里推是紧

还是没搞懂,   往外松,   就是 往外撬,    就是 人面对车门饰板,      往人的方向 撬开?

网友B:
当然是往外拔咯,拔不动的话可以用尖嘴钳伸到后面轻轻夹一下再拔
正常的话应该内饰板取下,卡扣在内饰板上的,而不是留在车门上,不然就像广告词那样,卡的太紧了

网友:
分两层的,先把中间那个涨销拔出来,外面那个卡扣就会变松,就可以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往外拔咯,拔不动的话可以用尖嘴钳伸到后面轻轻夹一下再拔
正常的话应该内饰板取下,卡扣在内饰板上 ...

我就是尝试往外拔, 结果 有2个 都是 留在车门上,  就怀疑  方法是否用错了?

某宝 找卡扣,  却说  用 卡扣工具 对中卡扣 往升隆开关的 推.   就是横向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尝试往外拔, 结果 有2个 都是 留在车门上,  就怀疑  方法是否用错了?

某宝 找卡扣,  却说  用 卡 ...

门板上的卡扣拆装是横向推的,装的时候先装到门板上,在往车门上怼,一拳一个

网友C:
往人的方向 撬开,分体的带中心轴的先把中轴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人的方向 撬开,分体的带中心轴的先把中轴取出

就图上的这种

楼主:
知道有工具...就是没搞懂 外撬  还是 横向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有工具...就是没搞懂 外撬  还是 横向推

你没有专业用工具的话就是用一把平口螺丝刀,插入缝隙后往外翘即可,现在月份不要紧,再过俩月就要做好扣子坏掉的可能了

网友:
看发的卡扣这个样子,装车上以后,那个有缝隙的扣子应该会压平。取的话应该先把中间那个撬起来,再撬外圈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专业用工具的话就是用一把平口螺丝刀,插入缝隙后往外翘即可,现在月份不要紧,再过俩月就要做好扣 ...

没工具,   用螺丝刀 容易弄花 车门的漆...     硬拉 也拉不开..  还是 撸一点 扣子, 送工具. 等到货 再来看看好不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门板上的卡扣拆装是横向推的,装的时候先装到门板上,在往车门上怼,一拳一个 ...

我一向是暴力把整个内饰板拔下来

网友:
卡扣有两种:
1、两节的,先推进去,再把中间的压进去,撑开头部,卡紧 。拆时选把中间的撬出来一点,使头部松开,再整个撬出来。一般用于你能看到卡的场合。
2、一体的,一般用于看到不卡扣的场合。大头的颈部的卡在一块板上(比如你説的门饰板),通常是侧推卡进去的,然后硬怼进另一块板(如车门),拆时也是硬拉出来的,大力出奇迹。当然用工具翘出来更好使劲一点,也不会便拉出来后,手劲没卸掉继续拉开过头弄坏其它部分。
看你的图,似乎是第二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专业用工具的话就是用一把平口螺丝刀,插入缝隙后往外翘即可,现在月份不要紧,再过俩月就要做好扣 ...

的确 ,冬天修车塑料件遭殃

网友:
基本上就是”一次性“产品,运气不好一次就挂,好的可以多用几次,需要拆的时候买一些就是了。

网友:
一次性 推里面,卡紧,再拔出来估计就废了,

网友:
门板卡扣不是这种吧,门板卡扣外面看不到,只能大力出奇迹,可以买几个卡扣备用,拔坏了换掉。
图上这种卡扣一般是用在发动机舱里面卡前保险杠,车轮拱里面卡轮拱内衬等等能看见卡扣的地方,
当然这都是指小车,面包车货车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