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江苏林雪- 旧伤未愈,新伤又至 求助-东芝IH电饭煲故障

楼主(2021-09-14):
       点开发表帖子的按钮才意识到:原来不知不觉距离上次发帖已有俩月。这期间大叔除了体重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变化。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一如既往的被老婆唠叨和数落。每天就盼着晚上那洗碗结束喝茶的私人时间。每天近2小时的私人时间,大叔可以用来尽情的回顾往事,憧憬未来。脑海中可以模拟任何现实中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                         忘了说,上个咨询微波炉维修的帖子非常感谢衡水和其他几位兄弟们的帮助,问题还是没解决,炉盘时不时的会转,但是至少每天这炉子还能用一次,我已经很满意了,谢谢你们。

        江苏林雪- 求助微波炉不启动且开门转盘会转

       无奈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大叔每天的私人时间被一个电饭煲给搅黄了。大叔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颜如玉,静静了,更不用说迪丽热巴和杨幂了。原因是电饭煲煮着煮着出现了故障码C11,不能继续煮饭了。你想啊,就这么小的事情能难倒大叔么,不可能啊,是吧? 还有1个小时孩子才放学到家,不急啊,快煮模式最多30分钟。大叔从柜子里面拿出了备用电饭煲,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及响叮当之势稳稳的把米倒进备用锅,插上电源按下开始。    咦,怎么没声音啊,诶,显示屏不亮啊,啊,不对啊,没有灯亮啊。不急不急,还有拔电大法。拔了插头,重复一次,怎么还是这样没反应。再来一次,又来一次。这锅静静的稳稳的看着大叔头上的汗滴了下来,大叔还能听到汗珠滴落到面饭上发出“啪”的声音。
       因为孩子放学回来很饿,所以饭一定要烧,并且要准时的烧好。所以大叔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用锅直接煮饭,要知道大叔有30年没有用锅直接煮饭了。大叔依稀记得儿时饭烧糊了,插几根葱在上面,用盖子闷着的场景。有的时候,想什么不发生,就会偏偏发生。当天后面的情形,大叔只想用呵呵两字表达,大家伙,自行脑补吧。 往事不愿再提。
       那锅怎么办,要修吧? 那是当然,大叔最喜欢,最专业的就是拆家电。拆下来以后,傻眼了,整个操作逻辑也没看明白,根本无从下手。 所以想请问各位知道的兄弟。 两个锅的品牌都是东芝,也都是真空IH的,两个锅的板子也都差不多,我就想问问这锅的大概的一套动作程序,还有这锅的5v是怎么出来的,诚心讨教,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楼主:
希望各位知道兄弟,能够指导指导,哪怕说的没把握兴许也能给我提个醒,谢谢各位

网友A:
日本电器厉害还有码,应该是骑兵。苏泊尔的使用中停止工作,检查散热故障,风扇清理油烟加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电器厉害还有码,应该是骑兵。苏泊尔的使用中停止工作,检查散热故障,风扇清理油烟加润滑油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请问骑兵是什么意思?另外您是否知道我这锅的5v是怎么出来的,从哪里来?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请问骑兵是什么意思?另外您是否知道我这锅的5v是怎么出来的,从哪里来?谢谢 ...

骑兵有马。小日本的电饭煲是玩出花了,帮顶,看看有没有人熟悉这个C11的马。

网友C:
这种帖子居然2666人光看看不说话了。

网友D:
我修过一个虎牌IH电饭煲,它的低压电和驱动ⅠGBT的信号都是从一个黑黑的小模块上出来的,你这块板上没看到,不知道是不是在散热片下面。

网友E:
看下几个八脚芯片型号,散热片下应该是一个整流桥和IGBT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一个虎牌IH电饭煲,它的低压电和驱动ⅠGBT的信号都是从一个黑黑的小模块上出来的,你这块板上没看到 ...

20v我知道是哪里出来的了,现在5v没看明白怎么出来的,所以很痛苦,折腾了好久了,没有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帖子居然2666人光看看不说话了。

我也想不通为啥论坛高手这么多,没人点播我一下,是不是这属于不传绝学啊?我现在郁闷中,想着如果挥刀自宫有效的话,我咬咬牙也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几个八脚芯片型号,散热片下应该是一个整流桥和IGBT管。

谢谢您的回复,一个芯片的型号,我知道了,是出20v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5v是如何出来的

网友:
5v有没有,如果只是电压低可以试试将记忆电池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骑兵有马。小日本的电饭煲是玩出花了,帮顶,看看有没有人熟悉这个C11的马。 ...

谢谢您的答疑,不然我真看不懂骑兵,祝好

网友F:
是不是有个安规电容降压提供的5V低压?

网友G:
可以根据5v输出端反向跑线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根据5v输出端反向跑线路啊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板子是白色的,几乎没办法辨识线路的走向,我也努力过,可能是能力有限,没有成功,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有个安规电容降压提供的5V低压?

我这个确实不太懂,不过真的很感谢您提供的思路,我根据这条线索可以往下走走,祝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板子是白色的,几乎没办法辨识线路的走向,我也努力过,可能是能力有限,没有成功,祝 ...

可以试着用亮一点的台灯从另一面照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一个虎牌IH电饭煲,它的低压电和驱动ⅠGBT的信号都是从一个黑黑的小模块上出来的,你这块板上没看到 ...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一个长条形的模块?X宝好几百大洋一个  还不保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