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 刷机不过何原因

楼主(2021-09-14):
一台6S手柄有密码用爱思助手刷机到一小半停顿了过不去了,请问如何解决。是不是硬盘损坏?要拆下更换?

网友A:
一般是线的问题,你再换一根原装线。

网友:
有密码可以刷掉?不是硬件更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线的问题,你再换一根原装线。

这条线有刷过其它机成功过的

网友:
牛逼,如果你这么容易刷,外面的人都不值钱了

网友:
有ID密码吗 没有的话 直接刷防恢复模式

网友(2021-11-27):
报错多少?不报错换根线或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