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人求助金士顿U盘被写保护了无法量产

楼主(2021-09-14):
大佬们,手头有个U盘被写保护了,没有物理开关,咋整也不行,想量产试试,工具找不到主控型号,打开看了也找不到相应工具,大佬们有啥办法吗

楼主:
放个闪存型号和U盘型号

网友:
3s的啊,洗洗睡吧
只能换板子

网友A:
你悲剧了 SSS6137还没有工具可以量产的,不过量产吧那边有些SSS的修复工具你可以碰碰运气

网友:
格式化不行吗?或者有没有官方的修复程序(其实就是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悲剧了 SSS6137还没有工具可以量产的,不过量产吧那边有些SSS的修复工具你可以碰碰运气 ...

多谢指点,试试去

网友(2022-05-20):
如果没有办法量产,怎样能报废U盘并将数据擦除读不出?

网友B(2022-12-12):
直接砸碎了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砸碎了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