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主要用于装修完毕后加装打眼 求坛友推荐一款好用的墙体探测仪

楼主(2021-09-14):
市面目前找到的有威克士
得力  胜利   还有博世gsm120  tect120
我记得还有得伟的但是没找到
主要用于装修完毕后加装打眼
求坛友推荐一款好用的

网友:
还是贵的好用。

网友:
得伟的 一个2千多。很不错

网友:
装修时吧开槽的位置拍照,画图,留档。后面打洞不操心。
拿到手就装修好的也就只能买探测器了。

网友:
一般走线都是横平竖直.

有些乱叫的寻线仪也可以简单当探测器用用.

楼主:
多谢各位  最后买了tect120

网友:
我买的威克士,探索大面积的墙面和地面没问题,连铝塑管和铜线也能找出来,就是狭窄空间就难了,周围东西太多柜体的钉枪啥的都会影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