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山地车加后车架凡是山地车不应该加的我都加了

楼主(2021-09-14):
我买的全实心加粗款,称重上应该没啥问题

分量大概3斤多

这个车架是装在后轴上的,与我之前安装的挡泥板干涉

所以只能把挡泥板拆了,用扎带固定了

不知道冬天扎带会不会变脆

与车架的连接

车架的包装盒子用来养小鸡了

农博会就卖鸡仔的最火,跟她的小姐姐去的,一个要就都跟着要,15元4只
回来一人两只,昨天她小姐姐那死了一只,今天她这也死了一只

这个车子车筐3斤,后车架3斤,前后挡泥板大概1斤,挂锁1斤
本来就是钢车架,又给添加了8斤重量
骑着这是锻炼身体压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后轮轴是不是拧的越紧越好?我总感觉自从我拆了后轮螺丝后,感觉后轮阻力大了呢
正常空蹬一脚后轮能转几圈?现在就转个4圈左右就停了

网友A:
我的旧单车立大脚后,蹬一脚后轮能转100圈以上吧

网友:
感觉是拧太紧了,
小鸡都是公的,

网友B:
扎带,很容易老化变脆,老老实实拧钢丝吧

网友C:
你这车是26寸的,应该是拆了主轴,没有装正导致的,要不就是碟刹蹭碟。几乎跟我的后货架一样,不同之处24寸货架不能装在主轴上,坐垫是同款,我在多多上买的,一套30元。我的是24寸山地车,19年夏天捡的杂牌子,碳钢车身,8、9成新,市场有人装修扔出来的,在角落里淋雨2天,前胎胎毛还在,后胎在缺气的状态下碾压了,有裂纹。回来拆开一看,后轮内胎破了一个比豌豆稍小一点的洞。网购了补胎材料,自制了锉刀,补了就把十几寸的折叠自行车淘汰了。又自己买了个外胎、塑料挡泥板。武汉疫情期间,我回老家了,自行车被喷洒了84消毒液之类的东西,2月中旬再回武汉就成了个旧自行车。今年孩子上学,5月份左右网购了后货架、坐垫,接送孩子,后来还换了刹车来令片。这个月又在多多上买了一套双边锁死的把手,27元。总共花了1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旧单车立大脚后,蹬一脚后轮能转100圈以上吧

我这刚买回来的时候好像就转不了多少圈,我记得以前的折叠车也得转很长时间才停的,看来这个还是有点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扎带,很容易老化变脆,老老实实拧钢丝吧

嗯,我有两个管箍了,扎带碎了就彻底骑不了,碎一侧就刮车轮

网友:
花鼓扳手 薄片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车是26寸的,应该是拆了主轴,没有装正导致的,要不就是碟刹蹭碟。几乎跟我的后货架一样,不同之处24寸 ...

我这个后车架32,加坐垫35。主轴只是拧了两边的螺母,基本没动,这车刚买回来的时候后车轮就转的圈数少,滑行的时候有那种哒哒哒哒的声音,特别清脆,我以前的折叠车这种哒哒哒声音特别混,没有这么脆。
碟刹那块还没看,下班回家看看,把主轴松松

网友:
再加个车斗,可以拉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后车架32,加坐垫35。主轴只是拧了两边的螺母,基本没动,这车刚买回来的时候后车轮就转的圈数少, ...

材料用的多一些,肯定也贵一点。再就是坐垫单靠松紧布固定不牢靠,要是载孩子,上下车时坐垫会移位,我用买洗衣液捆绑的一根长扎带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废品站收的山地车也打算装后架,前车篮就弄了个多月,还没有弄完

网友:
我买过,这后架很容易生锈,后反光镜已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