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emmc转tf卡

楼主(2021-09-14):
各pcb厂家都在搞免费打样还包邮,闲得没事,把手上几个emmc给用上,画了个emmc转tf卡加长板子,速度使用笔记本电脑自带sd读卡器连续写入速度约37M每秒,垃圾读卡器连续写入速度约18M每秒。板子已验证,附gerber文件,直接上传可下单,注意下单选择厚度0.8MM。

这个是以前淘宝刷单的垃圾读卡器写入速度,平稳的很,C1电容可以不焊,焊接使用1uf可以提高转换成sd卡时的连续写入稳定性。

免费打样的5片

楼主:
立创ead的pcb文件

网友A:
昨晚还弄了一下,结果第一次弄,钢网对不准
准备放弃了,回头找论坛大佬帮弄下算了

网友A:
我只有钢网,没有定位
关键还没经验,弄了几次,都不成功,看来没设备的话,我的技术就到天花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还弄了一下,结果第一次弄,钢网对不准
准备放弃了,回头找论坛大佬帮弄下算了 ...

我都不用钢网的,分享我的经验,直接烙铁上锡,板子和芯片上都要上的有一点凸起来就可以了。芯片和板子上都搞一点点松香,再芯片定位好放平,温度280度左右,风速最低。吹完等冷了读一下要是不行再吹,反复多吹几次。注意一定要放平风不能开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用钢网的,分享我的经验,直接烙铁上锡,板子和芯片上都要上的有一点凸起来就可以了。芯片和板子上 ...

哈哈
大佬牛逼
回头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大佬牛逼
回头我也试试

我不大佬,我是没钱买钢网,我就是浪费时间上锡,上锡花几个小时,一个没上好就要全部洗干净再来,建议用钢网加锡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大佬,我是没钱买钢网,我就是浪费时间上锡,上锡花几个小时,一个没上好就要全部洗干净再来,建议用 ...

钢网有,对不准啊,好不容易对准一次,结果拿下来一看,偏了一格。。。
也有锡膏
没技术有啥用,都要哭了

网友:
决定自己画一个哈哈哈

网友B:
20几块一片钢网,EMMC那位置我都用过上千次了,新的一样有网成功率1000%的话说LZ也够神了,做这么长的转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几块一片钢网,EMMC那位置我都用过上千次了,新的一样有网成功率1000%的话说LZ也够神了,做这么长的 ...

我的网经常拿不下来是这么回事?硬拿下来总是掉一两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钢网,没有定位
关键还没经验,弄了几次,都不成功,看来没设备的话,我的技术就到天花板了 ...

有钢网就可以搞,多看看视频,有些东西不是必备的,

网友:
锡膏配点助焊膏混合,再涂在钢网上用点力压住钢网一刮,轻轻拿起钢网观察锡膏点完美就拿热风枪吹熔成焊点锡球植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网经常拿不下来是这么回事?硬拿下来总是掉一两个点

那是拿晚了,温度低了

网友:
能不能上个PCB文件 好拼一下 打不然卷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