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一个大变压器 怎么确认初级和次级

楼主(2021-09-14):
没有标识啊

网友A:
测电阻啊!目测那个红线双插就是初级

网友:
一般细细的是初级,粗的也次级,再测试了下组值!

网友:
阻值最大的一组是初级。

网友B:
首先要先确定是降压变压器还是升压的,所以单测电阻不能确定。

网友:
像个功放变压器,有好几组电压输出,有一组双+_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啊!目测那个红线双插就是初级

我支持这个,还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变压器的大小,初级电阻大概的范围,一般就89不离了。

网友:
那组红色的,单根黄色的那根是屏蔽或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啊!目测那个红线双插就是初级

猜错 黄黑线电阻最大 4.6欧,红线 蓝线都在1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先确定是降压变压器还是升压的,所以单测电阻不能确定。

那怎么办?测电阻看下来 黄黑电阻最高, 前面接个空气开关试试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咱们理解的变压器一般指降压变压器,初级线圈多,电流小,所以比较细(电阻大)。输出次级线圈少,电流大,线比较粗(所以电阻小)。
PS:次级输出有可能多个抽头来生成不同电压。

网友:
一般有多股抽头的是次级,还有在不知道输入电压的情况下不要乱接入220v交流电!!!因为未必是用在市电的变压器。

网友C:
没搞懂之前最好不要乱接电。比如220V转12V的变压器,你初级次级万一反过来接就是220V变成4000多V(不烧的话),相当危险。

网友:
一般规律,降压型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和升压变压器不适用)初级引线三根(一根接地)或两根比较细,线皮比较厚(绝缘);线圈电阻相对较大。次级引线比较粗(功率要求),线圈电阻相对较小。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测电阻看下来 黄黑电阻最高, 前面接个空气开关试试应该没问题吧 ...

测、看、经验,多方式判断,最后再交流电从低压试验。哈哈,想多了

网友:
找个小功率的变压器,把低压端接未知变压器任意相通的两线,测量电压。不难搞清楚。

网友:
一般初级和次级是分开的,次级有几组电压,2根红线那组是初级

网友:
那两根红线应该就是初级,一般变压器初级和次级接线都会分开

网友:
直流电阻大的匝数多,直流电阻小的匝数少。一般降压变压器高压侧绕组匝数多。一般高压侧线径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之前最好不要乱接电。比如220V转12V的变压器,你初级次级万一反过来接就是220V变成4000多V(不烧的话 ...

220接到12伏这边。另一边绝对不会到4000伏。因为磁芯早都饱和了。根据我的经验。一般来说1.5倍电压比较靠谱。
也就是在330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