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摩托罗拉gp2000的充电方案

楼主(2021-09-14):
收了两个gp2000 没充电器
看标签是7.2v的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怼上个7.2电压冲

网友A:
7.2小了,应该是8.4V小电流充,容量的5分之一到10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小了,应该是8.4V小电流充,容量的5分之一到10分之一

7.2应该是铁锂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7.2应该是铁锂的吧

7.2v是额定电压,充满是8.4V,你那电池是镍氢电池,里面有6节5号的1.2V的电池串联成7.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v是额定电压,充满是8.4V,你那电池是镍氢电池,里面有6节5号的1.2V的电池串联成7.2V ...

明白了
多谢明天试试

网友:
别费事了,这种电池基本都充不上电了,淘宝上还成品的锂电池也不贵

网友:
这个机器年代都很久远了!估计电池没挂也待机时间不长!
还是直接换电芯!

网友B:
GP2000原装是镍氢电池,里面6节14500电芯,基本上这种二手电池没有真正好用的,也就能支持你开机设置一下功能。
电池底部三个触点分别是充电正负和NTC引脚,充电的话找个12V变压器简单半波整流一下充到电池发热就可以认为充满了。原装充电器是镍氢智能充,没有购买必要。
建议改锂电吧,使用两块103450电芯,空间整好。

网友:
原装电池哪怕全新的,都因为时间长而老化了,换锂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2000原装是镍氢电池,里面6节14500电芯,基本上这种二手电池没有真正好用的,也就能支持你开机设置一下功 ...

谢谢指点
8.4冲了半天
可以开机了,但是显示电量低
估计要换锂电了
两个3.7的锂电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8.4冲了半天
可以开机了,但是显示电量低

两个电芯串联就行,注意配对,容量内阻最大程度上一致。
但是GP2000电池对业余改装锂电是真不友好。整块电池全靠电池盖子卡在主机上,如果复装过程中电池盖和电池盒粘的不结实,非常容易摔得电池七零八落。但是,一般自组锂电都不能完全配对,一段时间之后就有必要取出来用单节4.2的充电器给单节电芯单独充电均衡一下。而粘的结结实实的电池盖又不好打开了。很多对讲机都是靠电池盒本身卡在对讲机机身上,例如GP328,即便没有电池盖也没关系。
建议改装锂电时每节电芯单独设置保护板,将电池中点引出到充电触点中间原来的NTC引脚,方便日后手动均衡电芯,延长使用寿命。当然这样改装后注意不要随便插入到别人的充电座。电池内部空间合理安排一下,底部能有空间装一个3.5mm插座,平常充电用8.4V线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8.4冲了半天
可以开机了,但是显示电量低

妥妥的可以,8楼说的建议就是,搞两块3.7的103450锂电,再弄个圆孔直充,妥妥的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芯串联就行,注意配对,容量内阻最大程度上一致。
但是GP2000电池对业余改装锂电是真不友好。整块 ...

非常感谢~~~
太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