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池长时间浮充有没有损害?

楼主(2021-09-14):
我用三个10000mah的锂电池串联(电池已经做了平衡,内阻一样,并加装了3s的保护板),并联到路由器的12v电源上,这个电池组作为路由器和光猫的备用电源。我用万用表测量,路由器正常运行后电池组的电压是11.9v。
我的问题是,可以这样长时间运行么? 就是没日没夜的一直11.9v浮充?

谢谢

网友:
只要保护板没问题,很少会抽抽,放心吧

网友:
只要有保护板,达到一定电压后,充电电流会变成0,所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很容易搞大肚子的

网友:
手机保护电路应该是比较完善的吧  照样大肚子  所以尽量不要浮充

网友A:
这是什么用电环境?市电正常几年不会停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用电环境?市电正常几年不会停一次的。

现在大家都装了安防系统,用来远程报警、监控。我这个电池在220v电源被切断时不仅给路由器供电同时还给米家的摄像头、网关供电。

网友B:
长时间浮充,内阻老化快的比正常使用还快
因为你浮充电压低,所以保护板完全没卵用,跟没装没两样

若电源通过电源管理芯片对电池充电,则稍微有点用。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等答案吧。
不过我这有个应用先例是一台红米旧手机为了挂机一直开机在线,因为是旧手机,充电小板坏了无法USB充电,遂使用4057小板直接接在主板对应电池测试触点上一直通电,这样运行了到现在快一年了,目前反正是电池没鼓包,具体容量还有多少没测试过。

网友:
锂电池不能长期满电压存储,很容易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浮充,内阻老化快的比正常使用还快
因为你浮充电压低,所以保护板完全没卵用,跟没装没两样

请教,那充电宝里的电池并联是不是也会出现电池加速老化? 保护板当然是有用的,那个是用来防止过放的!

网友:
锂电池长时间存放建议留容量的一半,充满了时间久了自己就完(长)蛋(胖)了,尤其是薄片的那种

网友:
建议浮充电压降低到3.8v一串,虽然不能满容但对电池寿命有好处,满电很容易鼓包报废

网友C:
路由器UPS吧,淘宝有成品出售,我有一个,带6节3000的18650,带一个wifi光猫,光猫上插一个摄像头,可以坚持8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UPS吧,淘宝有成品出售,我有一个,带6节3000的18650,带一个wifi光猫,光猫上插一个摄像头,可以坚 ...

能拆解一个给我们看看结构么? 看看电池和电源是不是直接并联?

网友:
3串锂电充满都过12v了,怎么也充不满吧。得确定变压器是不是12v输出

网友:
 什么地方啊 还经常停电吗

网友:
保证电量在 1/3 左右,是安全的.

长时间满电,亏电,必DIE.

网友:
浮充状态一年容量下降到85%。

网友:
11.9不算浮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