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外贸盒子Tanix TX3-H S905X3拆机

楼主(2021-09-14):
盒子型号,貌似从2020年低至今盒子型号已经变更为TX3-H,估计是因为WIFI蓝牙模块的变更才导致型号后加上的这个H,之前版本的WIFI蓝牙模块型号是SP6330,目前的SP6330-X,不知道这两个模块具体有什么差别,度娘查不到任何信息。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千兆网卡是瑞昱的RTL8211F

WIFI蓝牙模块,之前批次的型号是SP6330,从2020年底变为SP6330-X。百度查不到任何信息。貌似刷了Slimbox V11.6、V12、V12.1WIFI正常,蓝牙不能使用,可以扫描到设备,但是无法配对。

内存和闪存

印刷电路天线

印刷电路天线

网友A:
配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是什么。。

内存配置4G+64G。

。。

网友:
不是说外面的流氓软件少,不用什么高配置吗?
怎么外贸版的配置都比国内的高多了?
是别个出价高,还是想走出口转内销的套路啊?

网友:
手上有个百兆款的也是TX3-H,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2022-08-14):
感谢分享 刚收了一个不过是tx3不带h

网友:
挺好性能有保障,不知什么CPU

网友:
天线也太简单了

网友(2022-11-21):
开机卡不卡啊

网友:
好多盒子寿命短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DDR竟然用的回收颗粒

网友B:
4个镁光,惊呆了我

网友:
回收颗粒确实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镁光,惊呆了我

有8个哦

网友:
跟国内盒子的区别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