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电动童车油门开关,并魔改!!

楼主(2021-09-14):
就是这种开关,里面是塑料的,老化就碎了,好十块八块钱一个!

拆!!!白色的是免钉胶,粘不牢,一下子又碎了。

准备材料:
自复位金属开关*1
水龙头用的硬垫片*1
材料都是褥羊毛白嫖的,有好多个,终于派上用场了!

开干!
把里面全掏空就好了,打孔、焊线、打胶固定就不用解释啦~

搞定,用万用表测过没问题就装车~

网友:
不是霍尔油门,差评

网友A:
童车不烧油,为什么要“油”门?

网友B:
你这个电流不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流不够吧?

应该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继电器

是的,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流不够吧?

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童车不烧油,为什么要“油”门?

新能源车也叫“油门踏板”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能源车也叫“油门踏板”呀~~

学名  加速踏板     俗称 油门,童车这个应该是叫“行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名  加速踏板     俗称 油门,童车这个应该是叫“行走开关” ...

其实就是一个自复位开关,只是淘宝搜到的童车配件叫“油门开关”

网友:
拆都拆了,不改个驱动线性油门给儿子爽爽?

网友:
一个电钻调速开关就搞定了,轻踏慢速,使劲踩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