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32L03RM;LCD背光不亮了,灯管的寿命十年正常?

楼主(2021-09-14):
十年前3000+给老人买的,当时商场展示酷开电视,觉得喇叭效果不错,就支持下国产品牌。没多久唱歌的U盘RAM格式。。。
另一个缺点就是开机超级慢。。。

楼主:
液晶屏是有显示的,就是背光不亮。主板高压板没看出啥,具体没测12V供电等如何。初步觉得灯管坏。但会全不亮?不是5V供电问题?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
正好改led吧

网友A:
我最近也被这个LG液晶屏搞得焦头烂额,原先的故障是开机屏亮一下即灭,在亮机的瞬间可见屏幕靠下有一黑影,怀疑灯管损坏,于是拆开液晶屏组件,发现果然是12根的CCFL灯管中有两根已经坏了,为了使用长久,于是我更换了十二根灯管,谁知道开机一会儿就黑屏了,电源指示灯有蓝变红处于待机状态。怀疑高压板有问题,更换高压板后,故障依旧。在多次观察中发现,该机在使用中就是图中那个高压板下面那块儿温度很高,以至于原装的CCFL灯管的座子都因为高温而打火炭化了,我这次更换原装CCFL灯管插座和灯管,装机后发现在机子处于保护的状态下,那个靠近高压板下面的那块灯板插座哪儿温度比较高,只要哪儿温度一高,机子就保护了。百思不得其解,网上也很少有这种LG显示屏组件的维修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被这个LG液晶屏搞得焦头烂额,原先的故障是开机屏亮一下即灭,在亮机的瞬间可见屏幕靠下有一黑影, ...

改成LED背光吧

网友:
当年买的3D电视也是创维酷开的,到去年闲置前还是好的

网友:
当时也想过,但是后来考虑到改装的板子恒流源感觉不耐用,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想恢复原有效果,谁知道第一次更换CCFL灯管,竟然何其艰难!

网友B:
刚坏了个酷开4k的,也是背光闪一下保护,没空修把旧的电视搬出来看,ccfl背光的,看习惯了4k再看普通高清真难受,歪日他嘚

网友:
老电视看着用料扎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被这个LG液晶屏搞得焦头烂额,原先的故障是开机屏亮一下即灭,在亮机的瞬间可见屏幕靠下有一黑影, ...

我一朋友网吧监控机用的液晶显示器,长时间使用后黑屏,都说屏坏了,后来论坛发帖子知道是一个可变保险坏了,短接后可以使用但温度高了后又黑,加装一个风扇12V的,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坏了个酷开4k的,也是背光闪一下保护,没空修把旧的电视搬出来看,ccfl背光的,看习惯了4k再看普通高清真 ...

你的视力真好

网友:
改led的吧,省电

网友:
最后的MM图是福利吗?

网友:
十年了,可以换新电视了

网友C:
前段时间回老婆娘家,修了一台老丈人的电视机,莫名怪异,也是背光坏,背光条拆下来店里测试反而还是正常的,但是装机就是坏。
店里直接买了通用条,换上去,背光虽然不均匀,但是胜在能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另外一台电视,板子坏了,本来想拆背光兑换的,结果款式不一样,电视屏幕还被拆坏了。。真是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回老婆娘家,修了一台老丈人的电视机,莫名怪异,也是背光坏,背光条拆下来店里测试反而还是正常的 ...

十三年的三星M81B坏过电源,灯管一直还好。 三星原装的灯管寿命是真长,08年时价8500。
康佳这个没确定24V供电是否正常,关键供电板没看出明显故障。灯管不会一下子都坏? 暂时不确定哪里坏了~~~

网友:
高压板上有颗白胶,处理后下边电阻测下。

网友:
灯管能用十年已经很好了,参考家里的老荧光灯。